[記憶體] i5-480M 的筆電, DDR3 800/1066 換成 DDR4 2666 可以嗎

楼主(2020-05-30):
i5-480M 的筆電, 就是同學那台閹割過的那台 ACER 5820TG , 原來插了2支 RAM, 2G x 2

說編譯用慢到不行, 手邊也沒有更好的機器, 想升級16G RAM, 發現INTEL說只能到 8G
https://ark.intel.com/content/ww ... cache-2-66-ghz.html

請教, 買 Micron Crucial 美光 DDR4 2666 4GB / 8GB 筆記型記憶體可以用的嗎
例如,
https://24h.pchome.com.tw/prod/DRAC4Z-A9009ED8G

https://24h.pchome.com.tw/prod/DRAC4Z-A9009JHWX

网友A:
不行!請買新的。

編譯應該是與CPU效能有關,所以直接挑i7/i9。

网友:
DDR3 DDR4 腳位不同, 不能通用

网友B:
i5-480M只能裝4Gx2=8G
且4G需是要2rx8...買錯了是不能開機的喔(例如買到1rx8或是2rx4~)

网友:
原硬碟更換SSD硬碟 開機及編譯速度 快上幾十倍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i5-480M只能裝4Gx2=8G
且4G需是要2rx8...買錯了是不能開機的喔(例如買到1rx8或是2rx4~) ...

https://24h.pchome.com.tw/prod/DRAC0N-A68897929?fq=/S/DRAC23

https://24h.pchome.com.tw/prod/DRAC0W-A57031448?fq=/S/DRAC3I

請問這種適用嗎, 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行!請買新的。

編譯應該是與CPU效能有關,所以直接挑i7/i9。

人家的學生機少花錢為原則
現在賺錢不容易.

网友:
引用 楼主:
https://24h.pchome.com.tw/prod/DRAC0N-A68897929?fq=/S/DRAC23

https://24h.pchome.com.tw/prod/DRAC0W ...

我建議是當面測試..如果不支援的話是無法開機的...
不然就簡單地問是否是1隻共16顆顆粒的~

网友:
INTEL i系列 第一代的CPU 只支援 256x8 以下的顆粒

但還是要實測最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