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牌NR-B70XD冰箱 風扇不過電

楼主(2020-05-30):
各位前輩大家好!我朋友最近有一台國際牌冰箱因為風扇不會轉(壓縮機正常運轉),
所以將冰箱送給我,我本想修好帶回老家冰菜,
但發生一個狀況,我換新的風扇,風扇沒過電一樣不會轉,
我將舊風扇直接插110V的電結果是正常的,舊風扇沒壞掉,
本來以為是冷藏的電燈開關出問題,挖出來後三個PIN都沒有鬆脫,
接下來懷疑溫度保險絲,更新後風扇一樣不會運轉,
請問各位先進,這會是背後控制基板的問題嗎?
如果是的話也不考慮修了....因為此冰箱老舊基板可能也不易買了...
麻煩各位先進指點! 感謝!

補充內容 (2020-5-30 10:21 PM):
補充一點,在還沒接風扇前;量風扇電源線電壓是88V,接上風扇後就量不到電了。

网友:
貼圖請用下方連結12樓的方式插入貼圖,除了可以自行決定圖片顯示順序外,才不會造成文字全部集中在帖子上方,圖片全部集中在帖子下方,圖片左上方也會出現檔名影響美觀等問題。

http://bbs.pigoo.com/thread-25903-1-1.html

https://bbs.pigoo.com/thread-80586-1-1.html

你還有30分鐘以上的時間可以修改,超過時間若未修改本帖關閉。

謝謝配合!

网友:
冷藏的電燈開關 3個PIN沒鬆脫 不代表開關沒壞
那燈開關 沒壓有兩腳導通 壓下另一腳跟那兩腳其中一腳導通 如沒就是燈開關壞了

那馬達電壓是受機板控制 從第7腳進 第5腳出 如果不修機板
那就將 7腳跟5腳的線 剪斷 將兩條線接通 (是接線這邊 不是接機板那邊)
如下圖 紅X 代表將線剪斷 黑粗線代表2線接通 那風扇就會轉了

网友:
看電路圖~
這個機板可以廢除~
應該額外有附加什麼功能~
把風扇那二條線(紅線.棕線)短接~
就可以把機板拆下來~

看圖片機板應該壞了~
有水滴進去了
都燒的黑烏烏了~
機板拆下來~
線頭就包起來~做防水~避免水滴到~

風扇馬達最好是換新的~
舊的應該快壞了~

网友:
電燈開關出問題

网友:
將燈開關的黑線與棕線短接試看看
如會轉,就直接短接接牢就好,絕緣膠帶纏緊一點就可以
如還不轉,就如3#sa2086大講的方式處理

楼主:
謝謝樓上各位前輩指導,已完修!
萬分感謝!!

网友A:
引用 楼主:
謝謝樓上各位前輩指導,已完修!
萬分感謝!!

先恭喜完修!

怎麼修復的也請描述一下, 如能加上照片說明就更完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恭喜完修!

怎麼修復的也請描述一下, 如能加上照片說明就更完美了...

就如同sa2086大以及fireway大所說,
先把後背基板拆下,看到紅色以及棕色的風扇線,
直接剪斷用絕緣將兩條線短接,
之後風扇就正常運轉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如同sa2086大以及fireway大所說,
先把後背基板拆下,看到紅色以及棕色的風扇線,
直接剪斷用絕緣將兩 ...

恭喜完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