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腦週邊] UPS 4個電池接線圖 TEST 20200530001

楼主(2020-05-30):
TEST20200530001
帶皮01

帶皮01

帶皮01

帶皮02
脫皮躺平
線未拆電池折開
線未拆01(未照順序)
線未拆02(未照順序)
線未拆03(未照順序)
線未拆04(未照順序)
這張重覆~~

END

网友A:
這是UPS電池嗎?
最後一張失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是UPS電池嗎?
最後一張失敗

是UPS電池,最後一張上傳後發現重覆(上傳了兩張一樣的),刪掉後依然存在(存成草稿後能先看排版對不對,不知道是不是系統BUG),
最後選擇把他插入後註記"重覆".

楼主:
引用 楼主:
是UPS電池,最後一張上傳後發現重覆(上傳了兩張一樣的),刪掉後依然存在(存成草稿後能先看排版對不對,不知 ...

標示
線路
同色無阻值
異色有阻值

网友B:
變壓器老闆真跡~~~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變壓器老闆真跡~~~

收到,感恩~

网友B(2021-12-22):
請問你是否還記得這台電池的接線?
我從圖片看起來電池應該是UPS常用的12V 7A,4個12V電池是不是先兩個串成1組24V,然後兩組再並聯使用?也就是這台UPS是使用24V 14A?

楼主:
引用 网友B:
請問你是否還記得這台電池的接線?
我從圖片看起來電池應該是UPS常用的12V 7A,4個12V電池是不是先兩個串成 ...

這台我忘說,
不過跟你說一件不得了的事,
就是我機房還有一台一模一樣的...
我等時機方便再偷抽出來看一下.

剛看了圖一下是四串吧.
不過你還是等我檢查保險一點.

网友:
引用 楼主:
這台我忘說,
不過跟你說一件不得了的事,
就是我機房還有一台一模一樣的...

太讚了!
這個不急,有空再看即可。

楼主:
這台電錶被我惡搞加了背光之後,
我有開著背光把電錶較正好,
關掉背光量出來數值就不準了,
所以背光變成要開著,
一定是當初見獵心喜,
看到3V就拿來用了.

這台當初在社區回收場撿的,
還送了兩捲用了2成的500g焊錫.

网友B:
引用 楼主:
這台電錶被我惡搞加了背光之後,
我有開著背光把電錶較正好,
關掉背光量出來數值就不準了,

我把小數點補的不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把小數點補的不錯吧!

P圖大師,我以為有拍到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