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MSI 880GM-E41 維修請益 (求圖紙)

楼主(2020-05-30):
家裡有片MSI 880GM-E41
可以正常開機使用

不過有幾點小毛病

1.關機後要拔插頭(斷電)一段時間後,才能再開機
2.時間會變慢

查了一下原因,覺得是32.768K晶振附近有問題
一支腳對地阻值約700

另一支腳則是開路

剛好手邊有庫存32.768K晶振,所以先換新的試試看

結果問題依舊,找了一下好像是晶振該腳連接的負載電容(C518)有問題

不過不知道正確容值是多少?

想請問這樣的維修思路有沒有問題?

並請求支援圖紙或點位圖。謝謝!

网友A:
MSI MS-7623 REV 1.0 (BOARDVIEW).zip (594.42 KB, 下載次數: 43)
有幫找了一下....不知道是不是......PO上來給您下載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幫找了一下....不知道是不是......PO上來給您下載看看

感謝您,看起來應該是這個沒錯!

原來是50n的,來找看看有沒有庫存貨!

网友:
MS-7623_(RS-740,760)_Rev_1.0.pdf (779.79 KB, 下載次數: 44)

楼主:
感謝版主的資料

後來仔細看了一下,好像是18pF的電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