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電視] LG 32LN540B-DA 液晶電視維修實例

楼主(2020-05-31):
LG 32LN540B-DA 液晶電視維修實例

1.回收機整新~待售~

2.型號~LG 32LN540B-DA

4.內部機板配置

5.主機板

6.T-CON

7.面板型號

8.電源/LED升壓恆流二合一板

9.分解面板模組,拆下前殼外框後先將面板位址板翻起,以膠帶固定避免扯壞,以吸盤吸取液晶玻璃面板,放在安全的地方靠著

10.Errrr.....這前手維修者未免太隨興了,燈條型號不同又髒污,透明膠帶隨便貼~醜斃了~

11.清除舊燈條及煩人的膠帶

12.翻轉反射膜背面貼上雙面膠,以便固定反射膜

13.裁切反射膜補洞,固定貼合底板

14.將拆機高級燈條安裝定位,採用10燈*2條*3V串聯=60V/凹透鏡方案。
                                     原廠配置為7燈*3條*3V串聯=63V/凸透鏡方案。

15.點燈測試~亮度、均勻度都OK

16.點燈電壓DC 58V上下

17.完修測試畫面

{n_150:}

网友A:
恭喜完修 (怎麼看你們修都好簡單的樣子)
又多了一臺可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恭喜完修 (怎麼看你們修都好簡單的樣子)
又多了一臺可用

沒有拍到的地方就是師傅的手路工啊
真的很多細節,一言難盡,自己拆修過就知道
光螺絲每拆一次就多出一顆,頭就很大 XD

我最近就修了電源板,其實只是二極體故障(短路),再加上燒斷保險絲,還在考慮要不要發出來娛樂一下...

网友:
過程清楚,很棒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