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lucky ka-6000 無法開機

楼主(2020-05-31):
lucky ka-6000 無法開機

原本還能用 拿去山上放一週後就不過電,
拆開檢查 懷疑是變壓器電壓不足,
它有兩條黃線接到面板,電壓 AV4.1V
沒有其他資料無法確認是否是電壓不足,
一般驅動電壓有該是多少?
不知是否可以採用外接變壓器另外輸入驅動控制面板電壓修復?

楼主:
今天有空 就把面板拆下來量測.

發現 12V 5V 電壓正常. 剛通電時 電源燈會亮一下 就熄滅.

但 12V 5V 還在.... 我先將面板上面看得到的 電容 更換.

下圖紅圈有不明膠狀. 拆下電阻與二極體量測是好的 再裝回去..

嗯...一樣通電時 電源燈會亮一下就熄滅...

請問各位先進 可否指點一下 0.0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今天有空 就把面板拆下來量測.

發現 12V 5V 電壓正常. 剛通電時 電源燈會亮一下 就熄滅.

電容有量到短路嗎?是不是有自復式保險絲?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電容有量到短路嗎?是不是有自復式保險絲?

電容沒量到短路 , 換拆下來的都還是好的.

自復式保險絲 大多會放在那裡 0.0 我目前還沒看到 ....

网友B:
原本還能用 拿去山上放一週後就不過電...........這句話是關鍵

有沒有考慮到受潮的問題
有時候熱吹風機能解決一些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本還能用 拿去山上放一週後就不過電...........這句話是關鍵

有沒有考慮到受潮的問題

這個方法不錯 嘿嘿嘿 等公司沒人再來弄不然太吵...會被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