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東元分離式冷氣MS720BV5室外機不過電
關閉

楼主(2020-05-31):
小弟臥室的冷氣只有送風卻不冷,室外機沒有運轉,經檢查室外機不過電。請各位前輩先進指教。

請問CN2點無12V輸出,應從哪裡檢測?謝謝!

東元分離式冷氣MS720BV5

東元分離式冷氣MS720BV5

接室外機1無電,電驛器正常,CN2無輸出12V。

接室外機1無電,電驛器正常,CN2無輸出12V。

電原版正面

電原版正面

電原版背面

電原版背面

网友:
你可以再往回檢查囉,CN2之前的二極體

二極體故障的狀況:短路和開路,假設是它壞了那現在應該是雙向開路

那個二極體的電源跟那板上的relay好像是一樣的,送風大中小是否正常?
如果是的話,那二極體或有之前如果還有零件故障的機率就很高了

网友:
貼圖請用下方連結12樓的方式插入貼圖,除了可以自行決定圖片顯示順序外,才不會造成文字全部集中在帖子上方,圖片全部集中在帖子下方,圖片左上方也會出現檔名影響美觀等問題。

http://bbs.pigoo.com/thread-25903-1-1.html

https://bbs.pigoo.com/thread-80586-1-1.html

謝謝配合!

已超過可修改時間,本帖關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