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有騎機車的會員安全帽怎麼挑?

楼主(2020-05-31):
烏骨雞學姐的小白跟我去年買的那台大白,買的時候都有附一頂安全帽,我想可能是買機車都會送一頂吧!
既然是送的就戴囉!因為烏骨雞學姐騎機車幾乎是跑附近的菜市場或銀行等等,而我是幾乎沒在騎機車,機車不騎也是會壞,125cc應該可以騎長途一些,不過送的那頂安全帽看起來還真兩光,想來買一頂全罩的來戴好了。

安全帽貴的上萬,便宜的千元以下都有,不知大家"目前在戴的安全帽"是買那一款的?多少價位?有什麼新購時要注意的地方,歡迎提供給我參考。

网友:
不管全罩或半罩,最基本建議買有DOT認證的帽子,國產的就不錯了

网友:
1.要知道你腦袋瓜的尺寸,大頭不好買安全帽..
2.決定款式,怕熱的會買半罩,安全的買全罩..
3.買符合安全檢驗標章、價格適中的~~太廉價、太貴都不好..

我戴全罩我好怕下暴雨~~~因為沒有雨刷...{n_004:}{n_040:}

网友A:
牛之前買車送的... 用不到...

要不要??? 惜物!

网友B:
小弟通勤距離單程18公里左右,
要拚環中路跟向上路衝台中工業區,
又是四眼仔,
所以選了可樂帽,
可樂帽算偽全罩式嗎??
方便的是不用脫眼鏡就能穿戴安全帽,
缺點是比較大頂,
小車置物箱基本上放不下,
再來就是重,
不過全罩的基本上都這重量,
價格在2500元上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牛之前買車送的... 用不到...

要不要??? 惜物!

哈!真的很感謝,不過我不是要這種的。
還是很謝謝你。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小弟通勤距離單程18公里左右,
要拚環中路跟向上路衝台中工業區,
又是四眼仔,

第一次聽到可樂帽~~~

网友:
要看習慣,因為全罩的安全帽,有的不好脫或載,加上全罩的安全帽,想要喝水吃雞排,邊騎邊吃,就很不方便,所以考量 可樂帽或 3/4的安全帽

网友:
有檢驗標章的就行.不騎快車.1000以內或附近就行.全罩式的.建議有騎快車或是經常跑長途的.不然半罩式的就可以了.買車送的那是兩光的.適合短途買菜用.也就是給交警看得.有一種較密合式的半罩型我比較建議.還有.有戴眼鏡的.不要買全罩式.不然下雨天眼鏡容易起霧.結果需要掀罩騎車.這是我以前經驗.另外罩子不要透明無色的.最好比照太陽眼鏡有色.罩子磨損嚴重要更換.以前騎車停路邊被一個騎機車女孩撞過.報銷一副眼鏡.他的安全帽罩子磨損嚴重.逆著陽光根本看不到我在路邊.透明又磨損..一片光閃閃

网友C:
引用 楼主:
第一次聽到可樂帽~~~

可樂帽非常好用,但重量會比一般全罩帽重一些
有內建墨片,大太陽時可以放下來

近10年前買第一頂後陸續共買了三頂,第三頂是買碳纖維的重量輕很多(我都是買國產ZEUS瑞獅牌)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樂帽非常好用,但重量會比一般全罩帽重一些
有內建墨片,大太陽時可以放下來

這個有像機器戰警

网友C:
不過要女生戴全罩或是可樂帽大多會不願意,半罩也是另一種選擇
最近買的,也是ZEUS牌

但戴半罩帽萬一摔車,下巴很危險
我兒子騎車被違規汽車撞飛過,下巴著地,還好戴可樂帽下巴無傷,安全帽就傷痕累累

网友C:
引用 楼主:
這個有像機器戰警

還有點像飛行員的頭盔,有點帥

可以請學姐到安全帽店試戴看看,1000多元和幾百元的差異就很大
我的交通工具都是機車,所以我很重視安全性,進口的全罩帽我也有買,長途騎乘兼顧通風和靜肅性差異更大喔

---------
疑~看錯了,好像是WISH大要戴的
如果距離不很遠,我是建議戴可樂帽兼顧安全和實用性
曾環島過,一般可樂帽脖子快斷了,後來我才買碳纖維的可樂帽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過要女生戴全罩或是可樂帽大多會不願意,半罩也是另一種選擇
最近買的,也是ZEUS牌

這是可樂帽嗎?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還有點像飛行員的頭盔,有點帥

可以請學姐到安全帽店試戴看看,1000多元和幾百元的差異就很大

碳纖維的可樂帽除了比較輕的優點之外,還有其它優點嗎?我看露天的售價約8000元起跳

网友:
上一頂是sol 68s ,目前是gp5 723
我都是帶全罩式的,因雖然眼睛小但不知為什麼就是常常有會東西飛到眼睛裡所以基本上都會放下鏡片
但主要是不喜歡下雨天被雨弄濕及被旁邊車子經過水窪賤起的水潑到。
價錢目前就是再1xxx~3xxx左右吧

目前的gp-5  723風速(隱藏式墨片)

网友:
目前是戴zeus 611e 3/4安全帽,購入價2.2k,有眼鏡溝槽,眼鏡不會有被夾住的感覺。

安全帽要現場挑現場試,兩頰緊度要高,但不能夾到痛或不舒服,輕甩頭 安全帽不能有ˋ晃動、位移的感覺(要緊緊包住腦袋)。

高端的帽子通常沒有快拆扣(插銷式)。

网友:
引用 楼主:
這是可樂帽嗎?

這算是3/4帽,下巴並沒有防護功能
可樂帽掀起來就是這樣
02.移植安裝

网友:
引用 楼主:
碳纖維的可樂帽除了比較輕的優點之外,還有其它優點嗎?我看露天的售價約8000元起跳 ...

最主要就是輕,其他就風切聲比較安靜一點點,其餘也沒多大差異
構造關係,只要可樂帽都會比同等級全罩帽吵

如果騎車時速頂多就6.70,可以忽略風切這個問題
騎車距離不遠,其實沒有必要買碳纖維,有點不值,而且還會怕人家偷

我家就在西濱旁邊,經常騎西濱高架,可樂帽時速100以上都是很吵雜,到120以上藍芽耳機在播放什麼.講什麼已經聽不清楚

會長途騎更快的,我就會帶全罩式進口帽,真的差很多

PS.照片怎麼刪不掉?貼錯成有檔名了,抱歉 (終於改好了,嚇一跳)
01.購買SHOEI  X-11

网友:
小弟是嚴重過敏體質,
上班小書包裏是放整包抽取式衛生紙,
騎車邊騎邊哈啾...可樂帽一掀起來~~伴隨包包裏的抽取式,人生變彩色,
這時若是戴全罩...人生黑白一半,
不過疫期我不敢停紅綠燈抽衛生紙,
每次一哈啾就會被千夫指...

不過可樂帽真的有點重,
優點是他的視角做很很好,
戴上去不會有什麼死角,
型號是GRS GA639,
2.5張小朋友.

网友D:
帝國風暴兵的裝備你都拿出來賣了~~~不行!

网友:
這頂警察看到會不會直接把你攔下來阿??

网友:
CA-122,$490

网友:
引用 网友D:
帝國風暴兵的裝備你都拿出來賣了~~~不行!

网友:
目前戴 3/4 的 KYT

不過最近想換頂可樂帽的試試

有推薦的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