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萊克斯 EEK6603S 溫控電熱水壺 整個燒毀

楼主(2020-06-01):
這台貴鬆鬆的電熱水壺,有溫控可以很方便掌控溫度
很多網站也有推薦,當初買2000多塊
使用習慣:每天都會用(取代飲水機的高耗電) + 煮完一壺熱水就會倒到另外一個壺裡面放冷
故障狀況:最近要用好像有點接觸不良,原本以為是底座

銘牌

底板全貌

故障處為110V進來的接點

高溫連帶塑膠都融成黑色
而且附近的排線也脫皮

修復不難,只是好奇為什麼會這樣?
品牌、單價、使用習慣好像沒有特別可以挑剔之處

不過內部沒有像一般電鍋內部會用耐高溫或是玻璃纖維線,有點詬病,以致於高溫還影響到附近排線脫皮...

我自己猜想(未來預防)?
可能機器開著1200W,然後瞬間放下底座那瞬間接觸面積不夠,以至於可能火花或炭化
久了越來越嚴重,最後導致一般常見的接點高溫而熔毀
→以後東西放好,再開110V開關,會不會比較長命?

网友:
感覺端子整個被線拉住,整個是歪的
是否因此接觸不良產生大電流?

网友A:
對呀!消耗功率這麼高,玻璃纖維管應該要有的才是!
旁邊黑色小圓盤是什麼元件?

网友:
這是一般加熱管常見的問題,導線與端子壓接不良,或端子公母端接觸鬆動,或電路板上的公端子與銅箔焊接處鬆動造成.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對呀!消耗功率這麼高,玻璃纖維管應該要有的才是!
旁邊黑色小圓盤是什麼元件? ...

那個應該是一個 BEEP ~

壓電元件 ~ 錯誤警示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對呀!消耗功率這麼高,玻璃纖維管應該要有的才是!
旁邊黑色小圓盤是什麼元件? ...

我有致電客服,客服說願意幫我們收回去處理。
我有詢問為什麼沒有上玻璃纖維管?
客服說有安檢通過才能進口的
客服說安檢通過,所以我原本擔心故障燃燒的問題是不存在的

我說那是我人有在旁邊,有味道就即時切電
不然這個黑的程度說一定不會燒起來,我覺得還是有點不安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有致電客服,客服說願意幫我們收回去處理。
我有詢問為什麼沒有上玻璃纖維管?
客服說有安檢通過才能進 ...

不錯耶!原廠還願意處理
好奇~這出廠時間應該蠻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錯耶!原廠還願意處理
好奇~這出廠時間應該蠻久了?

根據購買紀錄是用不到3年,不過這款出很久了,可能買到庫存品?

网友:
現在大賣場銷售這類商品,都會強調該機是用哪國進口的接觸底座,看來消費者會關注這部分做為選購考量。

网友:
OEM 用料本來就不好, 品牌無關. 前十年的歐洲名牌車不都鼓吹用環保電線, 後來全面需要換電線, 拆過車的都看到電線皮無緣無故碎一地, 一樣的原因. 後來還是老老實實繼續 PVC 電線. 不召回火燒車是必然的.

网友:
有經驗的人會說出問題點,尤其是接點。如ciko.ciko大所言。
至於信與否只有儀器證明,熱顯影一目了然,電路通過電流產生熱阻無所遁形。
瑕疵品機率多少會遇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