帳號糟凍結及鎖定等等的問題

楼主(2020-06-01):
我記得這個問題說過好幾次了,目前論壇使用的Discuz 版本,管理人員無法解開帳號糟受系統凍結的問題,就算以後升級的版本有這個功能,除非是系統本身造成,否則我應該也不會去使用。
以帳號糟到凍結來說,目前Discuz 唯一的解除方法就是用你原本註冊的信箱,重新取回密碼後即可解除凍結。
因為論壇的信箱是使用中華電信,它有每分鐘不得超過幾封信的限制,如果你重新取回密碼沒有收到回信,請你多試幾次。
這也表示說明,如果你當時註冊的是使用臨時信箱、換新信箱、借用別人信箱等等,那就無法用原本的信箱取回。
請不要要求我用後台改你的註冊個資,這種問題我不會介入,也不應介入。

所以,既然原本註冊的舊信箱已不再(或無法)使用,那不管被凍結或被鎖定都是無法再登入或發言,既然你也換了新信箱,那請用新信箱重新註冊一個新帳號吧!然後,請選用一個複雜度夠的密碼,避免這類問題再度上演。

网友A:
昨天與前天,上論壇,忽然呈現未登入狀態。
登入頁面,顯示著我的帳號,以及,很明顯的,不是我的密碼,因為它太多位數了。
輸入正確的密碼登入,系統顯示密碼錯誤。

這就是帳號遭到凍結及鎖定嗎?

後來我輸入e-mail與帳號,搞了2次才收到信。
收信後重新設定密碼,就正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昨天與前天,上論壇,忽然呈現未登入狀態。
登入頁面,顯示著我的帳號,以及,很明顯的,不是我的密碼,因 ...

雷大說到的問題,讓我想起我上星期也出現一次怪現象,上論壇我習慣都是不記住密碼的,也就是每次登入論壇都要輸入帳密,結果我才去樓上拿個東西,下樓再瀏覽就自動登出了,我也不知道出了什麼問題。

上面的圖片是今天隨意抓的,那個劉杉姆跟namllkllk 是同一IP來的,還有那個晨緯液晶,試了那麼多不同密碼最後也是涷結。

上面照片中的密碼很奇怪對吧!這是因為我設定了登錄密碼加密,這也是為什麼密碼會有那麼多字的原因,雷大這幾天再觀察是不是還有你說的問題。

紅框與綠框之間的那3個帳號密碼就是呈無加密的情形,為什麼會有的加密,有的沒有加密?這我也無法解釋,只能說Discuz 是免錢的,將就將就用吧!

總之,當初註冊的信箱一定要能使用,否則,一旦要取回密碼或更改密碼就完了,帳號被凍結會有顯示,管理員也無法更改,只能用原本註冊的信箱重新取回密碼,重新再登入一次即可自動解除凍結。

网友B:
我已忘記了用那個信箱註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已忘記了用那個信箱註冊的。

自己的頭像點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了解了!感謝您的回覆。

補充內容 (2020-6-1 07:34 PM):
已經修改成常用信箱,原先的太久沒用,要登入問一堆問題又忘記答案,已經被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