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JVC 55C 畫面異常狀況請教?

楼主(2020-06-03):
全機背部電路板照片

全機背面照

全機背面照

控制板

T-CON

開機畫面狀況說明: 畫面一開始會出現三條黃色線--->最後僅剩中間那條黃色線

T-CON VDD .12V電壓我有量到!
請問一下這問題是COF 出了問題嗎?

网友A:
建議如下...
1.檢查T-CON有無IC發燙!
2.用電表歐姆檔檢測左右2邊( 2邊連接/左邊連接/右邊連接 )排線對GND狀況!
3.更換發燙IC後再檢測左右2邊( 2邊連接/左邊連接/右邊連接 )排線對GND狀況!
4.使用膠帶隔離大法!
5.上述項目若看不懂或不了解,請當我沒說過!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議如下...
1.檢查T-CON有無IC發燙!
2.用電表歐姆檔檢測左右2邊( 2邊連接/左邊連接/右邊連接 )排線對GND狀 ...

感謝這位先進的指導,我會去試試看.

另一提的是,昨天我有嘗試下列做法:
1.膠帶大法我有嘗試過了,沒有用
2.左右邊的排線分別移除測試,畫面一樣
3.將排線卸下用放大鏡仔細觀察銅線,無異樣
4..將排線卸下針對銅線一一清潔擦拭,恢復安裝後,狀況一樣.
5.電表導通檔,對排線每一銅線導通測試,正常

另我有嘗試量測一下幾處電壓
T-con 板
1.VGL -9.5V
2.VGH 30.3V
3.AVDD 16V

左右兩側邊板
1.VCOM 6.7V
2.VSS -8.9V
3.HVADD 8.3V

數據上感覺都滿正常的,請問這樣的的電壓是否異常呢?

网友:
基本上這個問題沒救了

网友:
測試圖片(各狀況)太少,只能猜猜看。
OSD正常,可能是主機版故障,液晶屏沒壞,建議先用公版試一下,也可以買片主板,拚拚看。

補充內容 (2020-6-9 07:54 AM):
液晶屏故障的話,可能須要拆屏飛線。

楼主:
利用假日再檢測一下,開機檢測 ,發現T-CON 中間的IC 用手指輕壓約30sec左右 IC會明顯燙指,

但輕觸IC其時溫度沒甚麼感覺,手指要稍微壓一下,溫度就會有感覺,不曉得是否為正常散熱?

之前有類似這樣的IC發燙情況,不過狀況是面板短路造成IC 發燙,

這次我有將連接到面板的左右排線移除,開機檢測,發現中間IC 會也發燙

不曉得這樣情況是否正常?

网友:
引用 楼主:
利用假日再檢測一下,開機檢測 ,發現T-CON 中間的IC 用手指輕壓約30sec左右 IC會明顯燙指,

但輕觸IC其時溫 ...

有所懷疑換換看.就知道了

楼主:
IC 已到貨,更換可能的問題IC, 狀況依然不變,

此屏左右兩側並無TAB ,要如何飛線處理呢?

因為手邊沒有主版可以測試, 但是刺狀況會發生在主版嗎?

有點疑惑的是假設真的主版壞了!怎麼可能面板中間出現一條黃色線呢?

是否有先進遇過這種情況呢?

网友:
屏壞了,不必再多作糾纏。

网友:
推測是COF問題, 沒熱壓機,所以修復機率是0 ......

网友:
看來是COF的問題居大,可以考慮找有熱壓機的大神處裡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