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工具] 天貓安立信這款電烙鐵110V-240V有可能?

楼主(2020-06-03):
發熱芯沒有分110V/220V

問客服如果110V使用會不會發熱速度很慢,結果一直給我鬼打牆......

所以想請教各位大大!!

安立信這款電烙鐵110V-240V有可能?!

感謝!!

网友:
如果是瞬熱型的烙鐵,那商品廣告一定會強打,因為這是它的賣點。

网友:
大陸自己用220V,然後沒人告訴客服,所以他也不知道...

我建議你這樣問:發熱芯日後如果要更換,應該更換什麼型號或規格的?
然後你查發熱芯規格就知道了

說明: 許多溫控烙鐵的發熱芯並不是直接接入市電,而是用低壓直流,例如白光fx-888的發熱芯電壓規格是26V,如果是這種,只要 power supply 設計符合宣稱規格,應該就沒問題。

此外,我看了淘寶上一些長相一樣的產品,卻只標220V,你的顧慮是有道理的。

网友A:
AC 110/220 的問題不用太擔心,在技術上不成問題,現在大都是網購入手後實測如果是誇大不實也不用客氣直接給他退貨就好。

但還是有幾個其他問題要多考慮一下再購買。
1. 烙鐵焊頭與發熱芯是耗材,單價如何且是否取得方便,很可能以後會整支直接換新比買零件方便與便宜。
2. 電源插頭如果是美規品字插頭最好,代表這是外銷美國型 110V 的支援一定沒問題,如果是大陸常見插頭就要多加一個轉換頭或是剪線自行換美規頭,但自行換頭就不能退貨了。
3. 安規認證。

現在的恆溫烙鐵發熱芯大都是使用低壓(約24V)交流或直流工作,控制電路如只使用單晶片與閘流體就能將體積變的很小。
但如這款烙鐵省掉了最高單價與大體積重量的變壓器,在進出口的商檢如安規與電磁檢驗會過不了,所以國外烙鐵大廠的製品都是桌台式,將變壓器與控制電路做成一個獨立單元。
使用傳統變壓器有一個很重要的因素就是操作人員的安全性,這也是發熱芯要使用低電壓工作的主要原因。
當然也能使用像 GOOT TQ-95 的陶瓷發熱芯來增加手柄的絕緣程度,但陶瓷容易破損造成電擊的危機,這款的恆溫烙鐵推出不久使用人數不多根本不知以後會有何問題。
雖然這款有標示 ESD 保護但也要有接地線才有功用,台灣的電源插座又有幾個真正有配地線?

有電擊顧慮的產品要買來個人玩玩可以,如要給別人使用就不推了。

网友:
我用是還可以..2-3分鐘就熱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AC 110/220 的問題不用太擔心,在技術上不成問題,現在大都是網購入手後實測如果是誇大不實也不用客氣直接 ...

我認同D大說的話,我個人認為鉻鐵要買還是買大廠的會比較好,如Weller,jbc,hakko..這些貴但貴的有價值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認同D大說的話,我個人認為鉻鐵要買還是買大廠的會比較好,如Weller,jbc,hakko..這些貴但貴的有價值

也不是非得買高貴的大廠製品才有好品質,一般人買 T12 系列的就很好用了(推薦)。
發熱芯與焊頭ㄧ體熱傳導很好,有原廠日製與左岸可自選,還有各種形式可以搭配組合,口碑很好也算耐用價錢合理也容易買到。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台灣的電源插座又有幾個真正有配地線? ...

我覺得很普遍耶,民國87年之後在大台北地區,使用新建大樓大約有4~5棟的經驗,都有配置接地線跟三孔插座。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我覺得很普遍耶,民國87年之後在大台北地區,使用新建大樓大約有4~5棟的經驗,都有配置接地線跟三孔插座 ...

記得約在 2000 年前後法規才強制規定要有接地線跟三孔插座,在這之前的建物絕大部分都沒有,用電安全就請自行多關照點。

网友:
引用 网友A:
記得約在 2000 年前後法規才強制規定要有接地線跟三孔插座,在這之前的建物絕大部分都沒有,用電安全就請 ...

1999 921 之後,建築法規大改,2000 之後新建照的案子都有被拿『放大鏡』看過。

這是個買房的重要分水嶺

网友:
剛巧拍了這枝,幫你試一下在110V下使用,可在30s左右去到它所顯示的300c,沒有測溫表試是否真的達300c,可熔錫吧。電源線超幼 @_@",質感一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