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東元分離式冷氣MS720BV5室外機不過電

楼主(2020-06-03):
今年夏天,臥室的分離式冷氣使用一個多月,前幾開始覺得冷氣不涼只有送風。經初步檢查,板子上的繼電器功能切換時有動作聲,三段風速也正常,只查到室內機配線圖上標示的室外機接點1無電壓,拆下"電驛"通12V DC作動正常,冷氣模式板子上的CN2無電壓。請問應從哪裡著手檢修?

室內機配線圖

室內機配線圖

板子正面

板子正面

板子背面

板子背面

网友:
室內溫度感測器和化霜感測器確認一下

楼主:
拆下室內溫度感測器和化霜感測器,室溫約28度量電阻約8.5-9K,放進約40度溫水,量電阻約6-7K。請問是否正常?

楼主:
用保冷劑測試,室內溫度感測器阻值17K。化霜感測器13K。

网友:
沒有漏冷媒嗎?

楼主:
室外機沒有啟動。

网友:
引用 楼主:
室外機沒有啟動。

會不會是啟動電容有問題?
檢查一下室外機的啟動電容.

网友:
你是室內機可以動~室外主機不啟動~這樣你應該要找室外主機阿/在繼電器正常下
2的接腳看起來是去啟動室外機的

楼主:
今天測試室內機繼電器,發現冷氣溫度設定在25度含以上時,冷氣功能狀態下,呈現弱送風但無冷度,功能由送風>冷氣>除濕>送風切換時都有聽到繼電器作動的聲音。但是溫度設定在24度含以下時,冷氣功能狀況下,呈現強送風但無冷度,功能切換時仍可聽到繼電器作動的聲音,唯獨在送風模式切換至冷氣模式時無,沒有聽到繼電器作動的聲響。

楼主:
上星期有更換繼電器,今天測試後覺得只有風速強弱切換時,繼電器才有動作聲,沒有啟動冷氣或除濕功能,請問如何檢查故障點。。

网友:
引用 楼主:
上星期有更換繼電器,今天測試後覺得只有風速強弱切換時,繼電器才有動作聲,沒有啟動冷氣或除濕功能,請問 ...

你的問題到底是室內機動作有問題~還是無法啟動室外機??有點霧煞煞

网友:
1.去東元買基板來換
2.改公板

relay 不動作,要從 coil 往回查,這會一直到 MCU 為止,此為一。
MCU 受設定控制動作,包括 user 的 setup 與 sensor 值,此為二。(所以 2# 的回應從這點切入)

网友:
引用 楼主:
拆下室內溫度感測器和化霜感測器,室溫約28度量電阻約8.5-9K,放進約40度溫水,量電阻約6-7K。請問是否正常 ...

如果是 10K NTC(負溫度電阻)

25度C時 電阻=10K, 溫度愈高 電阻愈低...
所以你量的 28度(大於25度)電阻 8.5-9K(小於10K)
這樣是對的...

上次修過溫度感測器是 50K NTC(常溫25度,電阻值50K)

順著溫度感測器的連接線,通常會找到有一個分壓電阻,
會跟溫度感測器 (25度的電阻)一樣.

VCC--------NTC--------+---------R----------GND
VCC=電源, GND=接地
NTC=溫度感測器
R=固定分壓電阻
註: 有點忘了,R跟NTC是那一個接地,那一個接電源
+(加號)=分壓電壓,在1/2VCC時,此時(反推)溫度25度

网友:
不製冷是壓縮機沒啟動吧220主電跑到室外機,室外機再跑訊號線進來的吧你看燈號如果是閃爍的不是衡亮,就是壓縮機那邊沒啟動

网友:
查壓縮機電容 或室外機板繼電器。  拆外殼先斷電

网友(2020-07-05):
你的狀況跟我一樣只是我是室外機不啟動,找了外廠兩位師傅,搞了3個小時,只說外機的基板亮紅燈查不出原因,收了車馬費500,無奈中想到何不找原廠呢,凌晨三點網路線上報修,早上十點就到了,室內機基板電表量一量,就這麼剛好早餐吃完,習慣上大號,上完出來說好了@@,問原因,原廠師傅說一個零件壞了,問那一顆,回就基板零件,收了1000元搞定,聲寶十年變頻機

网友A:
一直無法編輯刪除圖片.請問學長是哪裡操作錯誤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直無法編輯刪除圖片.請問學長是哪裡操作錯誤

貼圖請用下方連結12樓的方式插入貼圖,除了可以自行決定圖片顯示順序外,才不會造成文字全部集中在帖子上方,圖片全部集中在帖子下方,圖片左上方也會出現檔名影響美觀等問題。

http://bbs.pigoo.com/thread-25903-1-1.html

https://bbs.pigoo.com/thread-80586-1-1.html

网友:
報告學長
試過了就是無法刪除,搞了超過一小時變不能編輯了
找到原因了

网友:
這台是變頻的ㄟ.就外機基板壞了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