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工具] [問題]熱風拆焊推薦

楼主(2020-06-03):
最近想購入一台拆焊熱風,看到目前市面上大概就兩種
一種是風扇在手柄處,另外一種是無刷渦輪風機在機器本體內,但我不知道哪一種好?
尤其這兩種體積似乎差異滿大,不知道各位先進有無經驗分享?

网友A:
活動性差異很大,需要看你使用在哪個場合,固定會在桌上使用比較推薦兩機分開,若是需要機動性強的,馬達在手柄上的比較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活動性差異很大,需要看你使用在哪個場合,固定會在桌上使用比較推薦兩機分開,若是需要機動性強的,馬達在 ...

不太懂,我看到兩種都有拉一條線連結機器,活動性感覺都會被限制,只是機器體積有差。
我指的不是像吹風機那種風槍

网友:
https://ok.100y.com.tw/Goods/12895
這種類型的方便攜帶工作
https://ok.100y.com.tw/Goods/108232
這種類型的適合固定一個位置工作

現在還沒有無線的熱風槍

楼主:
我指的第一種風扇在手柄像這種
https://imgur.com/fy6JUCE

另一種是像這個
https://imgur.com/6nEIAep
它的風機在機器本體內
https://imgur.com/q98uZMS

在本體內的體積都滿大台,但看規格又感覺可達溫度差不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指的第一種風扇在手柄像這種
https://imgur.com/fy6JUCE

論壇可以上圖片~這樣用外部連結的圖片~如果外部連結失效,就沒人知道當初討論的是啥了~

買東西我會先看故障率
風機在機手抦的
就沒有風管會老化破掉的問題~
個人想法提供參考囉

网友:
我比較喜歡用風汞的,就是風機在本體,感覺風量和風速比較穩定,加熱也快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指的第一種風扇在手柄像這種
https://imgur.com/fy6JUCE

貼圖請用下方連結12樓的方式插入貼圖,除了可以自行決定圖片顯示順序外,才不會造成文字全部集中在帖子上方,圖片全部集中在帖子下方,圖片左上方也會出現檔名影響美觀等問題。

http://bbs.pigoo.com/thread-25903-1-1.html

https://bbs.pigoo.com/thread-80586-1-1.html

謝謝配合!

楼主:
重新上傳圖片

第一種是這種手柄裡有風扇,手柄尾部有點像響尾蛇頭部
第二種是直直一根圓的,風機在機器本體內

网友:
引用 楼主:
重新上傳圖片

第一種是這種手柄裡有風扇,手柄尾部有點像響尾蛇頭部

謝謝配合

网友B:
人家是第三世界來的,好歹沒砲也要有槍。
所以只有另類第三選項一體成型多功能熱風槍。
至於品牌M家大概排不上,大大看不上眼,看圖就好..........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人家是第三世界來的,好歹沒砲也要有槍。
所以只有另類第三選項一體成型多功能熱風槍。{:20_ ...

這下一定要比一比肌肉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這下一定要比一比肌肉了

老大
貨真價實,真槍實彈。
人家的雖然很虛又沒肉塑料感很重,講求現代科技好歹可以拉槍把換槍管,尾翼展開免手持,當直立火箭烤肉,還有可視液晶螢幕,調整輸出熱力四射無一倖免。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老大
貨真價實,真槍實彈。
人家的雖然很虛又沒肉塑料感很重,講求現代科技好歹可以拉槍把換槍 ...

SURE PJ-206A 你還少說一樣,就是很重~~~,我都快拿不動了。
你的牧田果然現代感十足~~~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人家是第三世界來的,好歹沒砲也要有槍。
所以只有另類第三選項一體成型多功能熱風槍。{:20_ ...

我也是用類似這種, 不過是白牌.

网友:
引用 网友C:
SURE PJ-206A 你還少說一樣,就是很重~~~,我都快拿不動了。
你的牧田果然現代感十足~~~ ...

老大
牧田農用的怎麼能跟工業比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也是用類似這種, 不過是白牌.

開始執行
管他的能用就是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這下一定要比一比肌肉了

園中有樹,其上有蟬,蟬高居悲鳴飲露,不知螳螂在其後也;螳螂委身曲附欲取蟬,而不知黃雀在其傍也;黃雀延頸欲啄螳螂,而不知彈丸在其下也;此三者,皆務欲得其前利,而不顧其後之有患也。
真.無線熱風槍

网友:
氣泵式(打氣機在主機內的)的本體約20CM寛,
手柄帶風扇的,俗稱渦流式的,本體約12CM寛,
兩種都有人用,
練好一種就行了,
要考量的點應該是加熱芯的取得容不容易,
110V的加熱芯貴一買,
220V的便宜一些,
站內有不少熱風槍的討論串,
你可以參考看看,
稀有裝備看看就好,
GOOGLE一下也有惡搞組的把直插式電烙鐡用水族箱打氣機改成小型熱風槍...
說真的,我試過,玩玩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