鑄鐵手動絞肉機 DIY 改成電動(AC或DC馬達)

楼主(2020-06-04):
如果將"鑄鐵手動絞肉機".  DIY 改成電動(使用AC或DC馬達)的話.煩請諸位前輩賜教.

↓ 下圖已稍做加工處理過

借用網站圖片.製成 PDF 檔案.如有不妥煩請告知.本人隨即刪除檔案.

网友A:
這樣會不會花更多錢?
馬達減速機+聯軸器。

直接買電動絞肉機??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這樣會不會花更多錢?
馬達減速機+聯軸器。

為了安全
還需正反轉開關

网友C:
馬達減速後,軸承座與螺心座,必須固定確實,受力平均,才不會偏離磨損,沒想像中的單純。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樣會不會花更多錢?
馬達減速機+聯軸器。

謝謝 sandy 姐

正因為一個月大概只用到兩次(商用)

所以想說.稍微集思廣益.省錢大作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為了安全
還需正反轉開關

謝謝 spirit 大大

想說使用 DC 大扭力.低轉速加開關(切換正反轉)馬達的可行性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C:
馬達減速後,軸承座與螺心座,必須固定確實,受力平均,才不會偏離磨損,沒想像中的單純。 ...

感謝康大哥

這種簡單.輕便手動型絞肉機

螺心前後是沒有軸承的(便宜貨)

至於聯軸器.使用萬向接頭(如同汽車傳動軸)呢?

网友D:
引用 楼主:
感謝康大哥

這種簡單.輕便手動型絞肉機

這種吧, 可省略很多工序, 加裝馬達和皮帶就可以了.
這樣改裝, 成本一定會高於買電動絞肉機.

网友:
要減速馬達(AC/DC都可),可以先用電動起子機估算一下扭力才好找規格。

連接的零件依序為:
連軸器(>12mm),12mm軸承,12mm連軸器,馬達+馬達固定座

選購:
AC或DC馬達控制電路板

网友:
我有買錯用不到的110V減速電機,每分鐘5~6轉~可以拿出來換酷幣~

网友:
說個題外話!
這種會接觸食材的噴漆管道!
會不會用久了!管道內部脫漆!

网友E:
引用 网友B:
為了安全
還需正反轉開關

電動為了安全

為了反轉而裝正逆轉開關,只有二次傷害。

工作教戰手則
最基本是要裝緊急立即停止裝置,不能有任何動作,再判斷後續處理。

預防是要在入口處前裝置遮斷裝置,離手啟動,免得失手。

看看最基本手持電動起子不論如何正逆轉最基本切換一定要經過STOP.............停止   還是停止............STOP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康大哥

這種簡單.輕便手動型絞肉機

建議你用不多手動就好

网友:
轉軸應該是4分的找支高扭力的電動起子機轉調低應該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這種吧, 可省略很多工序, 加裝馬達和皮帶就可以了.
這樣改裝, 成本一定會高於買電動絞肉機.

當初是有考慮買這一台.網路俗稱 22 號機.

看起來很大支(判斷錯誤)

所以才買 12 號機(目前主題上的這支)

楼主:
引用 网友E:
電動為了安全

為了反轉而裝正逆轉開關,只有二次傷害。

目前為止.市面上所販售的絞肉機械

似乎都沒有看到過有設計所謂的"遮斷裝置"

网友:
我有過一台完整電動絞肉機
開關類似車床那樣
往左扳正轉正常工作
扳回中間是停止
有異狀或有安全事故時
往右扳是反轉

不知是否真的安全
我只用來擠碎蒜頭
不到一個禮拜被偷走支解進回收場
找回來是一堆零件
還留著傷心了好幾年才送走

下圖是網路找的,與我原來的拿台挺相似的
上面就是配置方向開關

网友:
您好,電鑽夾住用吧!

https://flv2.bn.netease.com/2291 ... 1d4e19c3e64b064.mp4

网友:
轉動的那個是四角的喔?
如果是六角的可以用電動起子
電動起子可以正轉反轉
要多快有多快
最好買個迷你電動起子機
不然太大台手會痠死
如果是四腳的可能要去買轉換電鑽的頭才能夾住

网友:
引用 楼主:
目前為止.市面上所販售的絞肉機械

似乎都沒有看到過有設計所謂的"遮斷裝置" ...

所以   絞肉機不會分誰是捨麼!
不考慮人性 安全 道德   法律   文明  歷史   紀錄..........,人肉也是很好吃的..............一級棒.......,至於代價一定是還是人

是你沒看過就不代表沒有....,手動本就有風險(覘板的肉,手邊切邊壓都會失手的時候(有經驗與沒經驗差在機率大小),況且是你要變更電動,用者自行決定,提供意見僅供參考。
不記取教訓,難怪工傷哪麼多.......

网友:
建議要裝緊急開關, 遇緊急狀況直覺都是用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