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sus gl753ve rev 2.0 不開機請教

楼主(2020-06-05):
我的gl753ve因usb3.0短路造成無法開機連鍵盤的燈都沒亮 我拆開來看 發現 990Ox這個超級燙

請問各位大大有gl753ve這個的點位圖嗎?

可幫助小弟我嗎? 拜託

网友:
請上傳圖片或板號 看可不可以找到相似的點位圖
標示故障的元件

楼主:
好我明天在拍照

网友:
https://bbs.pigoo.com/thread-78830-1-1.html

和 GL553V 有點像,在 GL553V 上面的 U2601 990OX (G9090-330T11U)

+5VSUS 轉 +VCCDSW 3.3V 給一些訊號上拉使用

R3020 → PM_PWRBTN# (EC南橋)
R2454 → BATLOW# (南橋)
R2456 → PCIE_WAKE# (南橋)
R2455 → LAN_WAKE# (南橋)
R2457 → AC_PRESENT_R (南橋)
              R2416 → ME_AC_PRESENT (EC)

USB3.0 控制器在南橋..短路運氣差的話就直燒南橋,運氣好就 990OX 故障?不對@@,這兩者的關聯性...?

待機 5V、3V 有出現嗎?剛好在 990OX 旁邊的兩顆電感

990OX 是很常見的 LDO 5V轉3V,可以代用的很多,它是 300ma,不確定高於它就能否代用?

楼主:
我量測那2個電感  1個只有2.4v    另一個 3.6v  沒有量到5v
是南僑問題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