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微星PL60 7RD開機無畫面

楼主(2020-06-05):
各位前輩好:

在下從朋友手上取得一台微星PL60 7RD,當初是飲料打翻造成無法開機。
有拿去坊間的筆電維修中心修過,可以開機,但鍵盤有問題,有一顆散熱風扇也不會轉,電池失效。
因為在下對拆東西跟修東西有興趣,所以乾脆丟給在下試試,修好的話就拿來當音樂播放中心,修不好也沒關係了。

在下取得筆電後有進行備份,在備份的過程中發現溫度過高的問題,就進行關機。
沒想到關機後再重新開機,開機時有過電,單顆風扇有運轉,但沒畫面。
鍵盤的話裡面都是糖乾掉的硬塊,已經將鍵帽一顆顆拆下清潔過了,但因為後續就沒畫面了,所以不確定好壞。

以下是該筆電的主機板正反面跟電池以及在下在通電後測得的幾個電壓值。
想請教各位前輩要往哪個方向測試比較好呢?
多謝各位請輩的指導。

主機板正反面:

電池各點位測試:

网友A:
  有無試過外接 HDMI ?

  若正常顯示, 或許是筆電螢幕模組損壞; 相對地, 獨顯模組損壞.

  其它的, 樓主請教論壇其他先進.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無試過外接 HDMI ?

  若正常顯示, 或許是筆電螢幕模組損壞; 相對地, 獨顯模組損壞.

有的,試過用HDMI外接到螢幕,一樣沒有畫面。

网友B:
箭頭貼紙是有受潮的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B:
箭頭貼紙是有受潮的地方?

聽朋友說是當初維修的時候店家標出來有換過零件的地方。

楼主:
最新進度,在用洗板水詳細洗過主機板後,已經可以開機了。
目前的問題就是一側的風扇不會轉,測量後是有一腳的電壓不對,不知道該往哪個方向去查?
鍵盤也確定有幾個鍵沒反應,看樣子如果主機板風扇的供電能順利修復的話要去微星換鍵盤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最新進度,在用洗板水詳細洗過主機板後,已經可以開機了。
目前的問題就是一側的風扇不會轉,測量後是有一 ...

風扇無電壓部分 找個非永久電飛線給它 以上僅供參考

楼主:
引用 网友C:
風扇無電壓部分 找個非永久電飛線給它 以上僅供參考

好的,多謝前輩,這招做為最後手段來使用。
是從另外一邊的風扇電供拉飛線過去嗎?

只有一腳的電壓是異常的,其它三腳是正常。

网友D:
引用 楼主:
最新進度,在用洗板水詳細洗過主機板後,已經可以開機了。
目前的問題就是一側的風扇不會轉,測量後是有一 ...

鍵盤先對接口打阻值 阻值應該都差不多 看他進水的地方應該是鍵盤接口附近

楼主:
引用 网友D:
鍵盤先對接口打阻值 阻值應該都差不多 看他進水的地方應該是鍵盤接口附近

好的,在下會試試看狀況如何。
多謝前輩指點。

楼主:
以下為鍵盤腳位與對地端電阻測量結果:
由左至右第一、二腳為0Ω,第三至第十腳為32.8Ω,其它腳位皆為0Ω
0.L的數值是無窮大還是0?

另外是風扇不轉的電供腳位測量值及周邊的放大圖:
另一邊會轉的5v腳旁邊應該是1.3v

補充內容 (2020-6-18 07:02 PM):
更正一下,鍵盤的腳位3~10腳量得電阻32.8kΩ,並非32.8Ω。

网友:
引用 楼主:
以下為鍵盤腳位與對地端電阻測量結果:
由左至右第一、二腳為0Ω,第三至第十腳為32.8Ω,其它腳位皆為0Ω

這是類似的圖紙
排阻
KB9028Q

楼主:
哦哦,看來是第一張圖裡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