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華碩 H87M-PRO/M51AC/DP_MB REV1.01 過電主板SB_PWR LED閃爍,不開機 ...
關閉

楼主(2020-06-05):
華碩 H87M-PRO/M51AC/DP_MB REV1.01 過電主板SB_PWR LED閃爍,不開機電源不穩定  求圖紙點位圖

補充內容 (2020-6-15 11:26 AM):
+5VSB ATX  電壓只有1.63V,造成過電主板SB_PWR LED閃爍,不知哪個零件出問題?

補充內容 (2020-6-15 05:36 PM):
PU 601 移除SB_PWR LED燈號,正常待料換上看是否正常。

補充內容 (2020-6-22 09:25 AM):
+3VSB 短路,繼續查看哪個元件短路。

補充內容 (2020-6-22 02:13 PM):
拔下SU1  G31426南橋晶片,主板+3VSB 已無短路,沒零件可換暫時結案。

网友:
不知道一不一樣,你這片是ASUS家用機的板子

剛比對過,似乎不一樣,有些地方一樣

查一下 PU601:5VSB → 3VSB(去了很多地方) ,查有無短路或先拿掉,或先拔 BIOS IC (F1U1) 試試

和 PU705 → PL712 (5VSB → +1.05ME 南橋供電),也有可能 PU705 掛

還有網路孔旁邊的USB是否有針歪了,或先拿掉 L1D1、L1D2 → USB座

130.63 KB, 下載次數: 39

點位圖

925.17 KB, 下載次數: 46

維修指南

楼主:
感謝大俠提供。

网友:
貼圖請用下方連結12樓的方式插入貼圖,除了可以自行決定圖片顯示順序外,才不會造成文字全部集中在帖子上方,圖片全部集中在帖子下方,圖片左上方也會出現檔名影響美觀等問題。

http://bbs.pigoo.com/thread-25903-1-1.html

https://bbs.pigoo.com/thread-80586-1-1.html

謝謝配合!

你是痞酷會員的等級了,理應做新會員的榜樣,希望下次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