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電視] LG 42LB5610-DC 液晶電視背光燈故障維修實例

楼主(2020-06-05):
LG 42LB5610-DC 液晶電視背光燈故障維修實例

1.待機紅燈亮,消耗功率0.5W

2.故障情形~按開機鍵開機,消耗功率約10.8W表示主機板已開始工作,但是卻無畫面及背光燈亮起來

3.型號~LG 42LB5610-DC

4.內部機板配置

5.電源/LED升壓恆流板

6.主機板

7.主機板主晶片加貼散熱片幫助散熱

8.T-CON

9.面板型號

10.先檢測LED背光迴路確定斷路

11.分解面板模組,拆下前殼外框後先將面板位址板翻起,以膠帶固定避免扯壞,以吸盤吸取液晶玻璃面板,放在安全的地方靠著

12.拆開面板燈箱,燈珠凹透鏡32顆全掉光

13.檢測LED燈珠全燒了,有的短路有的斷路

14.拆除故障燈條,貼在燈條下的白色膠帶也撕除,散熱效率會更好

15.安裝代用新燈條點燈測試OK

16.回裝反射片

17.點燈測試電壓193.8V(全功率輸出),32燈串連*6V=192V(額定植)

18.完修測試畫面

補充內容 (2022-6-26 09:04 PM):
2022.06.26.+新遙控器,3000元售出/保固3個月.

网友:
太強了,代用燈條如何取得

网友:
太厲害了,長知識了,請問代用新燈條哪裡可以購買呢?

网友:
請問WET大大知道這型號T-CON的各電壓要多少嗎?
VCC量測1.8V正常嗎?還是要3.3V?

网友(2020-07-24):
恭喜Wet完修

网友:
恭喜完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