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松下 國際牌微波爐 NE-305M 啟動問題

楼主(2020-06-06):
因為薄膜開關失效  閒置幾年的微波爐
這幾天抓來改裝變成微動開關

送電的時候液晶顯示正常
按鈕也都正確(最後只接了火力,1 10秒,1 10分 以及取消,啟動)
都設定好後按啟動,
聽到繼電器的聲音 達!  一聲就沒辦法運作 (啟動的時候後面風扇有運轉一下下, 噠! 聲之後停止)
於是我重複做著時間設定10秒,然後啟動,取消,10秒,啟動,停止的步驟

最後發現是繼電器RY2的聲音(我把外殼都拆掉觀察)
RY1型號: G5J-1-TP   (我有找到備料)  3隻腳 12V
RY2型號: G-5B-ER18 (找不到可替代品) 4隻腳  18V

我在想是否RY2無法自保持的關係呢
關門開關都正常
其餘部件都正常
唯一動過的就是薄膜開關改線的地方....
還麻煩版上的大大指教,感謝了小弟查了一整天

---------------------------------------------------------------------------------------
補充一下 因為第一次改的時候太亂了,導致有幾顆案件按鈕無作用
因此簡化成上述幾個開關而已
簡化過程中銅箔有受損到, 有跳一小段線中間沒有其他線路

楼主:
還是有其它大大有中古板呢 跪求

主板名稱E4062-050

网友:
建議可以用細一點的線~

這個只是控制不會有大電流的~

還有你把後面的 電路配圖 清楚拍照 PO上來 ~

楼主:
附上電路圖

网友:
你先用電錶 (AC檔) 測量 ,  高壓變壓器 一次側 (INPUT)  ~

當你 按啟動時 是否可以測到 AC 110V 的電壓 ?  (門必需關好 放入可微波物品)

1. 按了按啟動 後 燈有亮 ?  轉盤有動作 ? FAN有動作 ?
2. 可以正常 倒數計時 , 結束 ?

网友:
引用 楼主:
還是有其它大大有中古板呢 跪求

主板名稱E4062-050

有沒有懷疑面板按鍵接線錯誤,
導致一開機就關機?

淘寶有賣微波爐通用電腦板(220V)+按鍵板,
買回來, 把電腦板上面的主變壓器(220V 轉 11V +7V)換掉,
(也許換成你原來板上變壓器即可, 或詢問賣家是否有訂做110V版本)

楼主:
好的了解,我確定按鍵接線是好的。裸線測試的時候按出來的都正常。還是傾向購買通用板來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