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子儀表] [問題]DER EE DE-240C 蜂鳴檔疑問

楼主(2020-06-07):
最近買了 DER EE DE-240C 這台電表
轉到蜂鳴檔將兩隻測試棒短接聲音會斷斷續續有時候會完全沒聲音
原本以為是測試棒的問題,但是換了三組測試棒都是一樣的情況
另外再對要測試的電路作通斷測試時聲音也都斷斷續續

我以前花 300 元左右買的舊電表都沒這個問題

因為第一次買到1千多的電表不知道是不是因為儀器比較精密造成的,還是這台電表本來就是這樣
,還是它其實是壞了 ?

有跟原廠聯絡過但是跟工程師通過一次話後他說要再請其他人連絡我就沒下文了

不知道有沒有用過同樣電表的前輩可以幫我解答

网友:
錄影存檔後要求原廠換一台

楼主:
我試過換電池,沒什麼用 Orz

网友:
跟我當初買200塊的電表差不多,我是沒有理它

网友:
部分電錶的壓電蜂鳴器並非直接焊連接線、而是利用彈簧或彈片接觸、打開電錶確認ㄧ下

网友:
找原廠保固處理.................

网友:
我買DER EE DE-243C也是這種情形,不敢拆開看怕拆壞。蜂鳴檔就用指針型電表量…

网友:
那裏買的就找那,變通辦法是用電阻檔200歐姆測量。

网友:
電池(電力)不良 應該是聲音  漸進消音  不會斷續發聲

通常是段位轉盤 簧片接點接觸不良 引起斷續發聲

新買的則是瑕疵品   退貨換新

网友:
蓋大樓~看原廠會不會浮出來~原廠規格如下~沒說會斷斷續續的

网友:
既然是新買的就退貨換新, 不用想太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