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Kolin歌林 KLT-49EE01背光一閃即逝

楼主(2020-06-08):
以換過背光IC,但只有撐個一分鐘馬上消失,剩一點餘光
LED以測過正常,請教各位先進有遇過的如何處理,謝謝。

网友:
LED測正常.上機不一定就會正常.

网友:
以前剛買LED測試儀時.... 也是以為用LED測試儀將LED燈條能點亮就是好的... 結果... 並不是這樣的!

网友:
拆開檢查led最準

网友:
大都換燈珠-----3528-3V-6個*9分2每半邊4條半..各27個燈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