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元山 YS-8301DWB蒸氣給水開飲機 不會補水製水
關閉

楼主(2020-06-08):
前一陣子,開飲機突然發現熱水跟溫水都無法出水,經檢查後發現熱水膽完全無水,
後來先用檸檬酸將熱水膽及蒸汽製水加熱器的管道中的水垢清除。

接著量測蒸氣製水加熱器上的溫度保險絲及溫度開關CH15,常溫量測都是導通,阻抗約1.6歐姆。
再來量測熱水膽上的溫度保險絲及溫度開關CR-7,常溫量測都是導通,阻抗約小於2歐姆。

以上完成後,重新補水至冷水桶,第一次上電,會蒸汽製水至熱水膽,期間補冷水製冷水桶數次,
直到溫水膽及熱水膽皆滿水後,蒸汽製水加熱器會停止製水。

之後取用溫水,直到熱水膽的熱水水位降至1/3左右,蒸汽治水加熱器都不會動作,
所以就沒有水補到熱水膽。

目前查修到這邊,有點卡住,不知道原因,請問大家接下來可以往那個方向查修?
謝謝。

飲水機正面

飲水機正面

飲水機標籤

飲水機標籤

熱水膽上的溫度開關及溫度保險絲

熱水膽上的溫度開關及溫度保險絲

控制板

控制板

飲水機背面全貌

飲水機背面全貌

在加熱器及熱水膽上的溫度開關

在加熱器及熱水膽上的溫度開關

加熱器上的溫度開關CH15,溫度保險絲

加熱器上的溫度開關CH15,溫度保險絲

在加熱器及熱水膽上的溫度開關

在加熱器及熱水膽上的溫度開關

网友A:
不會補水應該是檢查水位偵測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會補水應該是檢查水位偵測器~

請問水位偵測器長什麼樣子? 是在熱水膽附近嗎? 謝謝。

网友A:
引用 楼主:
請問水位偵測器長什麼樣子? 是在熱水膽附近嗎? 謝謝。

您這個機型沒修過~
通常會在熱水膽出來的水管附近~
有的用微動開關~
有的用磁簧開關~
不一定哦~
找找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這個機型沒修過~
通常會在熱水膽出來的水管附近~

好的,我再找看看,謝謝。

楼主:
目前查修,找不到水面偵測器,只看到溫水膽跟熱水膽有溫度偵測器。
請問大家水面偵測器會放在溫水膽或熱水膽裡面嗎? 謝謝

网友:
貼圖請用下方連結12樓的方式插入貼圖,除了可以自行決定圖片顯示順序外,才不會造成文字全部集中在帖子上方,圖片全部集中在帖子下方,圖片左上方也會出現檔名影響美觀等問題。

http://bbs.pigoo.com/thread-25903-1-1.html

https://bbs.pigoo.com/thread-80586-1-1.html

謝謝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