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C384X開關電源維修楬秘_必看

楼主(2020-06-08):
1.相信各位在維修開關式電源時,一定吃過不少苦頭,他整個電路既是採回授方式工作,在發現故障時,該如何斷開迴路並逐步找出故障元件?
2.若該電源板為單電源輸出時,如何得知其輸出電源值?(此法還可測試輸出回授電路元件_輸出端取樣電阻/TL431/光耦的好壞)
3.UC384X主芯片,若第4腳(鋸齒)和第8腳(5V基準電壓)正常時,但第6腳卻仍無輸出脈波,你又該如何測試其他故障來源?
4.最後這裡將點出最為關鍵的外部供電,在維修電路板時一定要採用AC110V或220V?這也太危險了,因他有可能再次燒毀你認為已修復的板子.請欣賞影片中作者所採用的點子,相信這是一個安全又有效的好方法.(先取下開關管,並直接提供適當的開啟電壓至第7腳)

5.如果你能看懂並將其應用在你往後的維修上,相信他會給你更多維修時的變通方式.

本帖被以下淘專輯推薦:

  • · 精華|主題: 1, 訂閱: 1

网友A:
看得懂也,有大大的說明更容易了解了~感謝~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得懂也,有大大的說明更容易了解了~感謝~

好文共享

网友:
靈活的思維.不受拘束的方法.受教...

网友:
影片裏面有一個很重要的盲點。對這個案例是可以的,不過不能當做是一定可以這樣做。

在任何 Ic 為輸入端處直接短路到地去測試或是短路到 Vcc 去測試,在輸入信號端沒有串電阻的有很大的機會燒掉源頭來源。

類似參考資訊為底下連結的第1條:
https://www.rugged-circuits.com/10-ways-to-destroy-an-arduino

网友:
UC384X配TL431的電源電路很常見,這段影片很值得參考。

以本人接觸過的經驗,如果主POWER MOS燒掉,限流電阻、UC384X、光藕合這三者很可能一起帶走,尤其以光藕合一般比較不會注意到,零件成本其實都很低,所以習慣只要拆下來就換新的,免得往後有怪事發生。

网友:
補充一下個人的 維修看法 收到故障品之後 會先測 輸出和輸入有無短路 再測保險絲 目視檢查電容 或有無燒焦的 地方 再去測MOSFET 有無打穿  測橋整  如果都無異常 再去細部查修
本影片 教的 很好 給個 讚  ^^

网友B:
太久沒來聽老師講課,這種技術活都不會了!

网友:
以前看到POWER 壞了,想到要上ac110v 都不太敢動手~怕又燒的更嚴重.
看到大大的分享與說明~心裡充滿了勇氣~哈哈哈~
下次再有POWER壞了~再來試試看~
感謝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太久沒來聽老師講課,這種技術活都不會了!

歡迎爆米花大大駕臨,請有空多來論壇逛逛,並多加指導後輩.

网友B:
引用 楼主:
歡迎爆米花大大駕臨,請有空多來論壇逛逛,並多加指導後輩.

我入群後變懶了!
都是依機型、診狀直接換零件,只剩下焊接的技術工
學我,一定會變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入群後變懶了!
都是依機型、診狀直接換零件,只剩下焊接的技術工
學我,一定會變笨 ...

好久沒看到米花大精彩的維修文了...
全力支持米花大師兄歸位~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太久沒來聽老師講課,這種技術活都不會了!

歡迎三太子~~~

网友:
三太子出現,跟最近大甲媽祖出巡遶境有關係嗎?

网友C(2020-07-20):
讓我想到如果SMD有點紅膠應該怎麼拆比較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讓我想到如果SMD有點紅膠應該怎麼拆比較好...

加熱,輕輕摳?

网友D:
因私人影片無法觀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因私人影片無法觀看

經查該網站影片因不明原因,已遭清空導致無影片可觀觀賞.

网友E:
引用 楼主:
經查該網站影片因不明原因,已遭清空導致無影片可觀觀賞.

經過太多次影片清單無法觀看,
後來有重要參考的影片都下載保存.

楼主:
引用 网友E:
經過太多次影片清單無法觀看,
後來有重要參考的影片都下載保存.

是的,最近許多對岸的教學網站,屢被檢舉有侵權情事,故如想保留影片,或 可參考20#的作法.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因私人影片無法觀看

該網站已重新開放.

网友F:
引用 网友A:
看得懂也,有大大的說明更容易了解了~感謝~

原來你也有看到這一篇啊,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F:
原來你也有看到這一篇啊,哈哈

有的,一直會亂逛~想到什麼查什麼,想看什麼看什麼~

网友:
引用 楼主:
該網站已重新開放.

收到.感謝告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