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立冰箱 R-M49PS不涼

楼主(2020-06-08):
昨天開始冰箱就發出很大的噪音,我以為是製冰馬達掛了,
所以我把製冰關掉,就沒出現聲音
但今天發現所有的冷凍庫、冷藏室都漸漸解凍,
我怕是壓縮機掛了,一直在這上面爬文,找到下面這一篇
https://bbs.pigoo.com/thread-62918-1-1.html
測試後歷史故障碼是先
閃爍12次 庫內風扇馬達回受不良,這是風扇壞掉?
再來是恆量一秒閃爍3次 室外溫度檢知異常、這是因為我把所有門打開,所以這不是主要故障?
google到有人也是閃12下,換機版
https://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f=729&t=4760091

自己修大概沒那個時間慢慢摸,食物會壞掉,拆了那麼多電器就是沒拆過冰箱
想先大概知道問題是哪裡?

楼主:
我昨天有發現到小孩有去調到冷度、冷藏和冷凍都調到最強
昨晚把冷度都降回弱,早上起來竟然就好了,
早上和工程師聊過
第1.這台十幾年了,風扇和機板都沒料了
2.建議我退冰一整天,再開啓看會不會恢復,不行沒救
是不是因爲轉強結霜太多,風扇旋轉打到結霜?
接着風扇被霜卡住,所以出現很大異音
風扇要從外面拆還是裏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昨天有發現到小孩有去調到冷度、冷藏和冷凍都調到最強
昨晚把冷度都降回弱,早上起來竟然就好了,
早上和 ...

機械式溫控的冰箱~
會有轉太強~整台結霜的情況~
通常都是十年以上的冰箱~
個人認為是~
門的密合性降低~
空氣中水氣跑進去的因素~

您這台冷凍在下面的~
可能很難拆~
之前有修過國際牌~
跟您這台一樣冷凍在下面~
要從上面冷藏開始往下拆~

結果是下方抽屜滑軌的滑輪壞了~
抽屜關不密合~
一直會結霜~風扇被卡住~
沒零件換~
客戶就換一台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機械式溫控的冰箱~
會有轉太強~整台結霜的情況~
通常都是十年以上的冰箱~

最下一層是蔬果,再上去才是冷凍,
有辦法測試是不是縫隙的問題嗎?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最下一層是蔬果,再上去才是冷凍,
有辦法測試是不是縫隙的問題嗎?

有沒有密合就用目視就知道了

  我不認為是基板或馬達壞,會突然又變好,應該是冰箱自動除霜時間到
將冰柱融化掉了,原本很可能是風扇附近卡冰,扇葉旋轉發出聲音,冰再
結多一點就卡住不轉了

  支持#3樓大講的,注意門不密合問題

門縫問題一直是冰箱叫修最多的一項,稍微歸類一下不密合原因,我按照我遇到的經驗,機率最高的排下來:
1. 地沒有水平,造成冰箱外箱體變形,可以調整前腳扭正或找東西墊,以右前腳為基準先調,左前腳再配合
2. 冰箱食物太多,門關起來時門上的瓶架頂到食物
3. 門的樞紐孔變大,造成門往左傾斜
4. 門磁條鬆脫,尤其是底部,拉開門磁條,溝槽內灌速利康,再把門磁條塞回去,最好晚上睡覺前施工,因為灌
    速利康後,要長時間不能開門
5. 門磁條硬化萎縮,可用吹風機熱風吹它,將萎縮部分吹熱風讓它軟化膨脹,這要冰箱門關起來吹
6. 3門冰箱有蔬菜抽屜型號,門容易變形,用手扭正回來

大概這樣,還有很多奇奇怪怪原因,這要遇到後再動腦解決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沒有密合就用目視就知道了

  我不認為是基板或馬達壞,會突然又變好,應該是冰箱自動除霜時間到

移開後發現牆上好像燒焦痕跡,

但冰箱後相對位置沒看到燒焦痕跡
整個電路,有些開始糢糊

我把後面板拆開,用吸塵器把散熱片上的灰塵吸過一遍
風扇用抹布擦過,有電路板的變頻風扇應該不是這一顆吧!
裏面還有一個儲水槽我把水倒掉拿去洗
這裏也是用吸塵器吸過而已

目前整個都正常,我把冷度調整在弱,然後用熱融膠固定住,以免再次發生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有沒有密合就用目視就知道了

  我不認為是基板或馬達壞,會突然又變好,應該是冰箱自動除霜時間到

簡單的幾句話卻是花多少時間經驗的累積~

現在的人惜物的越來越少了~   願意修的又更是少.........

网友:
散熱片請適當清潔 風扇清潔及上油保養

楼主:
引用 网友C:
簡單的幾句話卻是花多少時間經驗的累積~

現在的人惜物的越來越少了~   願意修的又更是少......... ...

十分認同...
但更多人是沒能力自己修...

网友D:
所以這款沒有以前日立某些機種的三寶(風扇,繼電器,穩壓器)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所以這款沒有以前日立某些機種的三寶(風扇,繼電器,穩壓器)問題?

應該說我還沒遇到,希望可以撐2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