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小橘電容10v 680uf

楼主(2020-06-09):
受益於這篇:
https://bbs.pigoo.com/thread-70027-1-1.html

我的ASUS螢幕更換了小橘電容(10v 680uf)就好了
想請前輩分析一下, 因為小橘電容外觀看不出有明顯問題, 所以我買了一個便宜測試機做測試,
從這些數據可以看出什麼嗎?
謝啦~

网友:
電容容值為正負20%之內,ESR的判斷則需要參考數值表(數值為以內'以下大多就沒問題),大多可視為正常.

查表來看的話,這個電容好像不太行了.....這可以拿二'三顆新的同樣的電容來比對.

(不過這是指一般電容,大顆的電容用這種簡易表可能會判別不出來.)

网友A:
你將 新舊 電容 測一下比較看看...

网友:
如果不是針腳沒夾緊,
就是真的ESR太大,

剛側手邊的電容,
就算是拆機品, ESR也沒有大於0.2 ohm的

楼主:
腳夾緊

我剛剛要再測一次,小橘電容滾到冰箱底下去,等我把它挖出來夾緊再測一次跟大家報告,
新電容我手邊有幾個不同大小的,試了一下 ESR 都是 0.1x, 也有 0 的,果然小橘這 0.38 是高人一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將 新舊 電容 測一下比較看看...

原本買的已經換上去了, 今天經過材料行再買一顆同規格的回來備用, 順便測一下..
果然有差呢...

网友B:
感覺你的測試器不太準!?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覺你的測試器不太準!?

感覺容量數值... 偏高對嗎?

网友:
再加耐壓,漏電測試就能更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