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BENQ 19吋螢幕表面變花了

楼主(2020-06-09):
用了很久的 BENQ 19吋螢幕表面變花了,
原以為是偏光膜退化的問題,
可是影像都正常啊,
是不是螢幕表面的問題??

BENQ 19吋螢幕-2

BENQ 19吋螢幕-2

网友A:
19吋的也該下台一鞠躬了,中古商多找找,總會找到凸電容軟Q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19吋的也該下台一鞠躬了,中古商多找找,總會找到凸電容軟Q的。

這個螢幕表面好像有一層抗反光的,
是不是退化了??
4:3的用習慣了,
這個螢幕也是撿來的,
就換了幾個電容,也用了好幾年,
實在是捨不得換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這個螢幕表面好像有一層抗反光的,
是不是退化了??
4:3的用習慣了,

換偏光膜是大工程,教你一招,拿32吋的電視當螢幕,顯示比利用4:3,大概可以得到24吋的4:3效果。
32吋16:9效果

32吋顯示比例調4:3,等同24吋的4:3螢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換偏光膜是大工程,教你一招,拿32吋的電視當螢幕,顯示比利用4:3,大概可以得到24吋的4:3效果。 ...

老爸床底下還有一台32吋的,
可是桌子太小了,放不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爸床底下還有一台32吋的,
可是桌子太小了,放不下!

可以壁掛啊,還可以把電視豎著放,變成直立式的。

直立起來的效果大概是這樣。

网友:
引用 楼主:
這個螢幕表面好像有一層抗反光的,
是不是退化了??
4:3的用習慣了,

表面抗反光, 是霧面偏光膜,
(另一種是亮面偏光膜),
如果不開機就看得到畫面變花, 就是外面那片變質,
開機後若出現另一種烙印, 那就是內層那片變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