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MSI B250M gaming pro 沒待機, 不觸發

楼主(2020-06-09):
本人來自香港賽鳥, 手上有錶及電鉻鐵, 請教各位底板那一部份出問題.

此板接上電源後, 沒什麼反應, 開機也不行.  不知如何入手, 那麼新的底板有圖紙嗎?  也請教如何量度數值.

网友:
記憶體要記著裝
就先測量電池有沒有電
ATX_5VSB
3VDSW
開關針腳有沒有電

楼主:
就先測量電池有沒有電 >> 有, 數值3.3v
ATX_5VSB >  有, 數值5v
3VDSW
開關針腳有沒有電 >> 有, 數值3.3v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先測量電池有沒有電 >> 有, 數值3.3v
ATX_5VSB >  有, 數值5v
3VDSW

記憶體裝上可觸發嗎
先刷BIOS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記憶體裝上可觸發嗎
先刷BIOS看看

ram安上了, 但都不能, 待機火牛什麼都沒反應

网友:
引用 楼主:
ram安上了, 但都不能, 待機火牛什麼都沒反應

那我會建議先刷BIOS

网友:
我是個外行...
但我會先測4PIN 12V有無短路, 也許是火牛啟動短路保護造成不觸發...

楼主:
引用 网友A:
記憶體裝上可觸發嗎
先刷BIOS看看

用什麼工具可刷BIOS?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什麼工具可刷BIOS?

樓上說的12V有出來嗎
最便宜的應該是CH341A編程器

网友:
微星 MSI B250M MS-7A74 R10主板图纸,不知合不合用 .

1.84 MB, 下載次數: 91

网友:
現在板子都不印字標示啥東西跟編號了
真的造成返修很大的問題
要有圖紙才知道位置跟零件規格...
這叫肥水不落外人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