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訊產品] 飛利浦有線電話M20/96, 免持聽筒通話壞了

楼主(2020-06-10):
免持聽筒通話壞了, 按一下, 響一響馬上就沒了聲音. 聽筒好的通話正常. 喇叭好的, 來電有響鈴但是聲音堵塞. 響鈴IC是KA2411, 第五腳被助焊劑的殘留腐蝕嚴重.

使用者手冊,

https://www.download.p4c.philips ... 0b_96_pss_tzhtw.pdf

聽筒開關已經換過

400元的東西, 嘗試一下能否修復, 怎樣開始呢

网友:
  KA2411 內有 磁滯調節器 (Hysteresis regulator)、低頻振盪、高頻振盪、輸出功率放大電路.

  第 5 腳 (接地) 腐蝕, 會依序影響上述內部電路, 或許即是 響鈴聲音堵塞 之故.

  可檢測第 5 腳是否確實接地.

  再者, 可檢測 3-4 6-7 腳外接振盪阻容元件. 2 腳元件 有無異常.

  最後, 更新 KA2411.

  供參考.

補充內容 (2020-6-11 11:27 PM):
ㄅ: 若 KA2411 動作正常, 第 8 腳 壓降 約為第 1 腳的 1/2.
ㄆ: 若購無 KA2411, 可用 KA2418、ML8205 代用.

网友:
IC先用電子清潔劑或工業酒精清洗乾淨 再試試 如果沒效 查一下IC各腳的 電路線有沒有腐蝕掉 如都無效  IC連接的 電容換掉 最後換掉IC

网友:
腐蝕到完全沒焊點了嗎?
以前針對IC斷腳,都用刀尖慢慢挖IC塑料,直到露出一點點金屬,上錫再用細線跳接。

楼主:
昨日讀了書, 寫了一些基本的領略.
今天忙, 玩具就拆了散一地整天.
今晚有空繼續玩, 試試看以上的方法
還有 A42 / A92 替換看看
或許這台設計的KA2411用作鈴響和免提共用的
找到一張類似的電路圖, 應該比較容易綜觀全局

M20B/96 schematic

M20B/96 schematic

楼主:
玩樂2個小時, 應該是修復了. 試用了兩天, 好像沒再出問題.
認為最可能的原因是電解腐蝕了PCB 形成一個針孔跟電阻短路了 TIP - RING.
KA2411 電壓依然是不穩定的, 原因不明, 但是電話所有功能都正常, 不理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