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ViewSonic VA2248M-LED 電源燈閃爍螢幕跳不出來
關閉

楼主(2020-06-10):
螢幕一開始能使用 進入到WIN10系統後
一下子就會畫面跳掉 跳LOGO 跳黑畫面 一直重複
目測電容都沒異常 電源5V輸入正常  驅動板 穩壓IC 出來的電壓 3.29V 跟 1.72V
請問該從何下手 還是需要把電容都先更換一遍

電源板

電源板

驅動板

驅動板

1.97 MB, 下載次數: 27

故障影片

网友:
按照P+I板上插座標示的腳位去量測輸出電壓是否到位..

网友:
貼圖請用下方連結12樓的方式插入貼圖,除了可以自行決定圖片顯示順序外,才不會造成文字全部集中在帖子上方,圖片全部集中在帖子下方,圖片左上方也會出現檔名影響美觀等問題。

http://bbs.pigoo.com/thread-25903-1-1.html

或者請參考熱心會員fatzeros 做的教學影片︰
https://bbs.pigoo.com/thread-80586-1-1.html

謝謝配合!

你是痞酷會員的等級了,理應做新會員的榜樣,希望下次配合。

超過時間若未修改本帖關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