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戶名  找回密碼
[問題求助] ASUS X550主機板上面的膜

楼主(2020-06-10):
最近買了一台二手筆電,拆開清潔時發現跟網上看到的拆機文長得不太一樣,就是主機板上面會有一片薄薄的防短路的膜,請問這名稱是什麼呢? 哪裡可以買得到呢? 還是說有什麼替代方案?
因為自己的板上沒有,所以抓網路的圖片畫藍色框框的就是,謝謝大家。

网友:
貼圖請用下方連結12樓的方式插入貼圖,除了可以自行決定圖片顯示順序外,才不會造成文字全部集中在帖子上方,圖片全部集中在帖子下方,圖片左上方也會出現檔名影響美觀等問題。

http://bbs.pigoo.com/thread-25903-1-1.html

或者請參考熱心會員fatzeros 做的教學影片︰
https://bbs.pigoo.com/thread-80586-1-1.html

謝謝配合!

你是痞酷會員的等級了,理應做新會員的榜樣,希望下次配合。

※你還有30分鐘以上的時間可以修改,超過時間若未修改本帖關閉。

楼主:
不好意思,我是用iPhone手機發文的
手機上沒有高級模式的發文功能,而且從手機上看不出來問題在哪裡,剛剛回到家才知道有這種情形。
已修改,謝謝。

网友:
上面那個膜應該是前主人自己加的
主機板上應該有軟塊墊黏在上面
用於區隔鍵盤底部的鋁板
除非主板上面墊高片已經遺失
那個膜就要貼回去
只要不導電的材質都行
拿張紙放在裡面也行不過要小心濕氣

楼主:
a大,不是喔,應該是原廠的。
因為我看了好幾個不同拆機影片或照片都有這一塊,而且大小剪裁是一樣的。
至於軟塊墊我沒有注意到,會再去仔細看看,其實我就是怕鍵盤去短路到。

网友A:
引用 楼主:
a大,不是喔,應該是原廠的。
因為我看了好幾個不同拆機影片或照片都有這一塊,而且大小剪裁是一樣的。
至 ...

書局買張投影片自己剪,
不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書局買張投影片自己剪,
不就行了

C蓋底下的空間似乎不大,投影片太厚。

网友:
引用 楼主:
C蓋底下的空間似乎不大,投影片太厚。

那買"玻璃紙"吧,
書局就買得到,

网友:
  可去美術用品社 (電商) 找 "賽璐璐片". 厚度 0.25 mm, 尺寸 A1~A4.

  供參考.

楼主:
回報大家,後來去google了賽璐璐片這東西,爬文到有人提到相簿的透明膜,想到家裡有不少大相簿,而且空頁很多就去撕了一張下來裁,感謝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