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尚朋堂不鏽鋼電鍋煮不熟

楼主(2020-06-11):
尚朋堂電鍋SSC-11 LS煮飯還沒熟就跳保溫了,溫控換過了也沒用。

网友:
可能是內鍋底部跟溫控周圍積碳~
造成導熱不佳~

或內鍋變形~
內鍋底部無法貼緊電鍋底部~
造成導熱不佳~

以上純屬個人猜測~
沒有實際維修例子~
參考參考~

水沒放夠飯也會不熟~

网友:
沒圖沒真相,
內鍋變形+1

楼主:
是電鍋,所以沒有內鍋的問題

网友:
溫控換過?是哪一個零件
一般是中間磁鋼故障比較多.

楼主:
是的,中間磁鋼換過了也沒用

网友:
請詳閱使用說明書 。

本電鍋係 (間熱式) 立體水蒸氣加熱循環

先依序 放入 蒸架 , 外鍋水 , 內鍋 , 內鍋水 。

內/外鍋水 請依公司圖表建議水量加給 。

网友:
貼圖請用下方連結12樓的方式插入貼圖,除了可以自行決定圖片顯示順序外,才不會造成文字全部集中在帖子上方,圖片全部集中在帖子下方,圖片左上方也會出現檔名影響美觀等問題。

http://bbs.pigoo.com/thread-25903-1-1.html

https://bbs.pigoo.com/thread-80586-1-1.html

謝謝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