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適用於轎車和尚頭的黃油/牛油/潤滑脂?

楼主(2020-06-12):
近日diy更換車子的三角架,換完之後轉向時會有點異音(時有時無,熱車時機率較高),猜測是否與新品三角架的和尚頭有關(應該是有庫存一定的時間)

想給三角架的和尚頭重新潤滑,想問問有沒有潤滑度好又不會傷橡皮防塵套的黃油

目前考慮的是M牌的鋰基黃油,或是有含二硫化鉬的黃油。請問有大大有相關經驗嗎?懇請給個建議,謝謝

网友A:
你的車是兩條皮帶的?

我有類似的問題,轉向有異音,甚至失去動力
找到原因所在就是power(動力幫浦)失去動力來源:皮帶打滑
下雨天踩到水,皮帶吃水會打滑,轉彎時有一定車速,皮帶打滑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車是兩條皮帶的?

我有類似的問題,轉向有異音,甚至失去動力

鈴木swift 07年的,有2條皮帶沒錯(1條發電機&1條冷氣壓縮機),但這車是電子方向機,轉向異音跟皮帶應無關。

換三角架前轉向沒異音,換完後時有時無,所以懷疑是新和尚頭黃油乾澀,想重上油試試。

网友:
引用 楼主:
鈴木swift 07年的,有2條皮帶沒錯(1條發電機&1條冷氣壓縮機),但這車是電子方向機,轉向異音跟皮帶應無 ...

電動方向機那就是我猜錯了 XD

油品我就不知道了

网友B:
我多是用 中油 2號高溫複合鋰基極壓滑脂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多是用 中油 2號高溫複合鋰基極壓滑脂

謝謝您的建議。
想請問這隻對橡皮防塵套影響大嗎?
我沒有使用的經驗,擔心會咬橡皮,怕越搞越糟糕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謝謝您的建議。
想請問這隻對橡皮防塵套影響大嗎?
我沒有使用的經驗,擔心會咬橡皮,怕越搞越糟糕啊~ ...

阿知 最近一次換的是3年前了~現在還好好的~
這個油我連卡鉗的活動稍多用它塗說
有另一家的是紅色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阿知 最近一次換的是3年前了~現在還好好的~
這個油我連卡鉗的活動稍多用它塗說
有另一家的是紅色的~ ...

謝謝經驗分享,如果能撐3年橡皮套沒膨脹變形,應該是還不賴,可以來試試看~

我查網路 Mobil 1 合成潤滑脂是紅色的(也有很多廠家是紅色的),不過顏色與內含的成分好像沒有絕對的相關~

卡鉗的活動銷我是用網路買分裝粉紅色的,也還不錯^_^

网友C:
個人是用中油的含二硫化鉬的黃油,就跟用在傳動軸的一樣.傳動軸也有橡膠防塵套,所以不用擔心對橡膠的影響.

楼主:
引用 网友C:
個人是用中油的含二硫化鉬的黃油,就跟用在傳動軸的一樣.傳動軸也有橡膠防塵套,所以不用擔心對橡膠的影響. ...

剛剛查了一下網路,中油二硫化鉬黃油只有看到大桶19公升的~~,我這種diyer應該是沒辦法用完的^_^

會擔心是因為網路很多資料顯示黃油會劣化橡膠,換新的零件就想好好保養,讓它壽命長些。

不過看上面幾位的留言,似乎我是多慮了。國光的高溫黃油或二硫化鉬黃油對車上的橡皮影響不大。也許耐油的橡皮套品質才是關鍵。

不曉得有沒有人用過“聚脲素”黃油,看網路資料似乎比鋰基黃油更穩定,想問問有沒有實際使用經驗。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