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imac A1311 無法觸發

楼主(2020-06-12):
機器 無法開機

主板LED都沒有亮

發現U7900電壓不太正常

R7900 R7901 R7910 測量這三顆電阻 阻值 電阻值會有個起始值然後爬升到測量值 這是為什麼?

想請問一下他的工作原理  請教一下查修方向

网友:
檢查C7901 R7900 R7901

楼主:
請問R7900 R7901 R7910 測量這三顆電阻 阻值 電阻值會有個起始值然後爬升到測量值 這是為什麼?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問R7900 R7901 R7910 測量這三顆電阻 阻值 電阻值會有個起始值然後爬升到測量值 這是為什麼?

你是在板上量還是拆下量
有零件的話就先更換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