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LG-55uh615t電視開機畫面閃爍問題

楼主(2020-06-12):
朋友拿來一台LG-55uh615t電視開機後,畫面就閃一下不見黑屏,幾秒後又正常,一直重複問題點 請問我該從何出下手,該如何維修。

网友:
https://bbs.pigoo.com/thread-80931-1-1.html
參考看看~
不過55吋的難度很高~
面版一個不小心就GG了~
每次拆換50吋以上的LED~
小弟我都要睡飽飽養好精神~
還要燒香拜拜~

网友:
這台我有換過背光燈珠~
說實在的還算好換~

网友:
先把42吋的拆出心得後再挑戰55吋吧,不然把面板搞壞就完蛋了

网友:
背光模組,燈條

网友:
背光掛點

如果從沒拆修過建議還是找專業的處理,不然面板很容易就買單了,除非想練習破了也沒差,不然真的這麼大台不建議第一次就上手55吋的

网友:
新手換55吋燈條真是大冒險啊

网友:
最好準備好吸屏(吸盤)工具,不然,破屏是很容易發生的.

网友:
M開頭背光IC可先試試看

网友:
自從液晶電視背光由CCFL燈管改成LED燈條後! LED燈珠燒毀機率高些... 都是要拆面板,令人膽戰心驚!

网友:
先確定 燈條 或 電源板 哪邊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