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顯示卡] [詢問]有人在迅維網(chinafix)有帳號嗎?

楼主(2020-06-12):
請問有人在迅維網(chinafix)有帳號嗎?
可以麻煩幫忙下載MSI GTX980 Ti圖紙與點位圖?
可以不用給檔案,只要在Q501 Q502這部份截圖即可!
感激不盡~
msi 980TI 图纸和点位图 - [阅读权限 70]

楼主:
如果沒有的話,有前輩先進幫忙看一下這電路的作用

症狀:
這張卡插上後,螢幕顯示『please power down and connect the pcie power cable for this graphics card』,
即『請關機並為該顯卡接上PCIE電源線』。
已確認兩條8pin 12V都接上了,該電路 Q502 C503 R504燒毀並移除。
出現這個訊息,似乎與這個電路有關連。

圖的數值是預設,請忽略。1k 電阻空接是因為查不到與哪個零件相連。

最上面是PCIE 12V,下面的12V是測量出來的。

MSI GTX980Ti_back 原圖

補充內容 (2020-6-12 11:46 PM):
https://www.techpowerup.com/revi ... ages/front_full.jpg
GTX 1080也有類似的電路,靠近8Pin附近。

网友:
下載好了!

www.chinafix.com捃峎厙_836348006V323(1).pdf

918.89 KB, 下載次數: 111

楼主:
感謝vip32461大大的鼎力相助!

楼主:
Current steering 燒毀部份重建完成,電壓與之前測量的一致。
螢幕還是顯示同樣的訊息。

這張焦距跑掉...
中間R504接錯,已重焊修正接到Q519。
看來要檢測哪個訊號異常?!

网友A:
引用 楼主:
Current steering 燒毀部份重建完成,電壓與之前測量的一致。
螢幕還是顯示同樣的訊息。

我是没修過顯卡啦~

看了一下圖紙 ~

你可以檢查一下 U15 這顆 IC

看看各個腳位的電壓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没修過顯卡啦~

看了一下圖紙 ~

U15各腳位電壓

VIN1P=12V
VIN1N=12V

VIN2P=12V
VIN2N=12V

VIN3P=11.89V
VIN3N=12V

WARN=0.035V
CRIT=3.27V

VS=3.29V
SCL=3.3V
SDA=3.3V

PV=3.025V
VPU=3.14V

------------分隔線--------------

Vgpu= 0.9V  V vram = 1.3V
對照之前的980,gpu電壓ok、VRAM明顯低於1.6V
GPIO12_LOW_PERF* = U15的VPU,對照page38 GPU Speed 是Normal。
下一步是朝『FBVDDQ』查找,PDF也是標示FBVDDQ = 1.6V。

若少插一條PCIE12V供電,的確J8(J11)的pin3/pin5會是3.3V,有接會拉低為0V。

補充內容 (2020-6-15 09:55 PM):
依照page30 中RT8809A提供的Vout公式:Vout = 2V *[(R2//R3)/R1 +(R2//R3) ]=1.38V
跟量測到的差不多...@@

网友A:
引用 楼主:
U15各腳位電壓

VIN1P=12V

WARN=0.035V  ?

是不是該為高位 ?

楼主:
引用 网友A:
WARN=0.035V  ?

是不是該為高位 ?

重新看過規格書,應該是High。
『Critical, warning, power valid max 6V』

板子上沒有這兩個R227、R230元件,由PV取代『NVVDD_EN』。(可參考二樓 GTX 980 Ti 原圖網址)

---------------分隔線-----------------
抱歉~自己的『老症頭』又犯了..問題發散

1.回歸燒毀的位置,與980的測量電壓對照比較。
2.兩張同時驗證未插PCIE12V,螢幕是否同樣顯示提示訊息。並測量unplug detect電路零件阻值、二極值。

网友A:
引用 楼主:
重新看過規格書,應該是High。
『Critical, warning, power valid max 6V』

你應該檢查

Q505 Q506 Q509

這邊的電路 ~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應該檢查

Q505 Q506 Q509

hot unplug detect 電路  (page 38右上)
Q505 Q506 Q509 靜態測量正反向二極值沒問題。
也一併紀錄980的數值,都是一樣。

PEX 8 input present 2 circuit(for J11 ; page 38 左下)
對照980數值相同。

PEX  6 input present 1 circuit(for J8 ; page 38 左下)
對照980數值相同。

PEX Input - Under Power Boot Controls
打叉部份沒上這區零件。

補充內容 (2020-6-25 07:06 PM):
Q506  pin1 3V pin2 0V pin3 2.8v

楼主:
剩current steering 電路沒有比對。
若還是相同,就用980複製出問題,量測hot unplug detect、PEX input - under power boot controls的數值。
理論一連串量測下來,應該會比對出差異。
除非current steering燒毀部份,內層線路有燒斷?(清理碳化PCB時,隱約看到斷掉的trace)

補充內容 (2020-6-17 12:06 AM):
update: current steering 與2F電壓一致。也紀錄分別移除一個pcie12V的數據。
跟我想的一樣,缺少的12V對應電路某晶體的一腳會拉high

网友A:
引用 楼主:
剩current steering 電路沒有比對。
若還是相同,就用980複製出問題,量測hot unplug detect、PEX input -  ...

那這個 訊息 是由哪顆 IC 發出來的呢 ?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這個 訊息 是由哪顆 IC 發出來的呢 ?

不確定是否正確,我的推論是這樣:
螢幕提示訊息應該是在POST轉交給顯卡自檢時,PEX input - under Power boot controls檢測出異常,送出GPIO12_LOW_PERF* Low訊號給GPU,轉交GPU顯示異常訊息。

補充內容 (2020-6-17 08:58 PM):
更正:顯卡自檢應該是在主機板之前,因為連主機板BIOS訊息都沒出現。

補充內容 (2020-6-17 10:41 PM):
用900M-T-I 特尖頭 焊內層斷線還是有點吃力。

楼主:
等待料件到齊...900M-T-1S灣尖頭與銀漆筆(先實施這個idea,希望能夠成功)

楼主:
使用銀漆筆連接斷線
共有兩條斷線,一條12V從PCIE接過來、另一條是3.3V接過來。
1. 處理12V:由左邊劃好,但是不要直接連起來,熱風槍100度固化,測量是否與PCIE 12V導通,再與右邊線路連接起來。
2.處理3.3v:空間有限避免短路,先使用固化綠油、紫外燈加速固化。連接操作與步驟1一樣。

這裡有個尷尬點,一旦使用熱風槍固化銀漆,就會使綠油軟化(也或許是我塗太厚,內部尚未固化)
所以要避免使用尖銳物按壓綠油。(3.3V的銀漆線路有個黑點,就是使用電表探棒插入測量造成)

上機測量的狀況,依舊的提示『插上PCIE外接電源』訊息。

有點沒頭緒...還是回歸unplug detect電路,測試不插外接電源看看是否有提示訊息。

補充內容 (2020-6-25 03:00 PM):
正常980單接一條電源線都有螢幕提示訊息。
J11沒接:接頭的pin1、5有3.3v,12V有出來
J8沒接:接頭的pin1、5有3.3v,12V只有0.5V

補充內容 (2020-6-25 03:01 PM):
補充: Vgpu 、Vvram都有出現

楼主:
980Ti單接一條電源線都沒有螢幕提示訊息, Vgpu、Vvram沒出現。
J11沒接:接頭的pin1、5有3.3v,12V只有1.6V
J8沒接:接頭的pin1、5有3.3v,12V只有0V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使用銀漆筆連接斷線
共有兩條斷線,一條12V從PCIE接過來、另一條是3.3V接過來。
1. 處理12V:由左邊劃好, ...

GPIO12_LOW_PERF* 的訊號 ?

都正常嗎 ?  (最後來到 G1V )

正常的話 單接一條 應該就不會出現訊息 ~

所以表示後部判定上的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GPIO12_LOW_PERF* 的訊號 ?

都正常嗎 ?  (最後來到 G1V )

故障卡單接一條電源,GPIO12_LOW_PERF*都是0v
我等等用正常980測試擷取數據。

楼主:
980的數據,GPIO12_LOW_PERF*也是0v

网友A:
引用 楼主:
故障卡單接一條電源,GPIO12_LOW_PERF*都是0v
我等等用正常980測試擷取數據。

那 U15  7#  的 VPU 是......?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 U15  7#  的 VPU 是......?

7F的數據是在兩條都接上的條件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7F的數據是在兩條都接上的條件下。

所以正常要為 H 態 對吧~

那你全接好 測量 GPIO12_LOW_PERF*  的結果是 ?? (所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所以正常要為 H 態 對吧~

那你全接好 測量 GPIO12_LOW_PERF*  的結果是 ?? (所有的) ...

對!正常是要Hi
11F的『PEX Input - Under Power Boot Controls』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對!正常是要Hi
11F的『PEX Input - Under Power Boot Controls』

Q508 Q506 的數據不正確 ? (3V3_RUN)

楼主:
引用 网友A:
Q508 Q506 的數據不正確 ? (3V3_RUN)

Q506
pin1 3V
pin2 0V
pin3 2.8v

网友A:
我是看11#給的數據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看11#給的數據 ?

unplug detect電路
我量測R539阻值沒問題,Q508pin3對地與Q506pin1對地應該是相同的3V才是。
Q506 BE偏壓造成CE導通,CE兩端點對地應該也是0V,如同980 Q506的資料數據。
有時候Q508 pin3量到0.6V有時候又跳3.3V,螢幕提示訊息消失。

网友A:
引用 楼主:
unplug detect電路
我量測R539阻值沒問題,Q508pin3對地與Q506pin1對地應該是相同的3V才是。
Q506 BE偏壓 ...

1 . Q506 故障 ~
2 . Q508 故障 ~
3. Q506 P3 ~ Q508 P1 線路異常 ~

Q508 還要看 Q509 的動作決定~

Q508 B = 3V  C=2.8V ??  E=0V  有問題 ?

Q506 B=0V    C=0.6V ??  E=0V 有問題 ?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 Q506 故障 ~
2 . Q508 故障 ~
3. Q506 P3 ~ Q508 P1 線路異常 ~

我研究一下
明天再拿廢板找替代料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 Q506 故障 ~
2 . Q508 故障 ~
3. Q506 P3 ~ Q508 P1 線路異常 ~

Q506、Q508 原絲印KIP以WIP代用。
Q505 KIP以t04代用。
上機測試數據與11F圖一相同。Q509 G為hi。
至於Q506 B : 0.6V,模擬這塊電路是差不多的值。
開關短路表示12V外接電源沒接上。

開關開路表示12V外接電源有接上。

网友A:
引用 楼主:
Q506、Q508 原絲印KIP以WIP代用。
Q505 KIP以t04代用。
上機測試數據與11F圖一相同。Q509 G為hi。

http://tinyurl.com/y8s5ecn6

看一看 重點 還是在 U15 那個 VPU = NVVDD_EN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tinyurl.com/y8s5ecn6

看一看 重點 還是在 U15 那個 VPU = NVVDD_EN

對!datasheet pin function有寫。VPU high是用來將PV pull up!
VPU=GPIO12_LOW_PERF* 外接電源只要一條沒接,永遠都是low。
PV=NVVDD_EN 都是low,GPU VRM永遠不會啟動,VRAM供電IC也不會起來。

另外,我模擬current steering,發現目前板上沒有正常作動。
若是PEX6沒接電源,正常這個電路會將主機板PCIE的12V傳導到PEX8(12V_PEX8_F),
所以我才會在J11空接時,J11量到12V的電壓

http://tinyurl.com/y9npx5zg

一旦我兩條都插上去,我會以為current steering是正常的。
還是要回到U15身上~

楼主:
量完U15 電路各腳位,對照模擬電路,確定page38左上電路有問題,其餘應該是正常。

980 U15的腳位狀況,只要一個外接電源沒插上,VPU都是low、PV都是high。
左邊12V不接,U15三個通道12V都會有檢測到; 右邊12V不接,U15檢測右邊12V只有0.5V
兩條12v都接上,Crit、PV、VPU都為Hi
980Ti 外接電源都接上,U15數據與980相同,不正常開機是因為電路誤以為PEX8 12V是current steering傳遞的,實際是我插上外接電源獲得的。
有點搞不懂到底怎麼樣才能讓它正常運作?!

网友A:
引用 楼主:
量完U15 電路各腳位,對照模擬電路,確定page38左上電路有問題,其餘應該是正常。

980 U15的腳位狀況,只 ...

你分別測一下  U15  (12 , 11)   (15 ,14)  ( 2 , 1 )  紅棒  黑棒  ~

與 正常的 比較有何不同 ?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分別測一下  U15  (12 , 11)   (15 ,14)  ( 2 , 1 )  紅棒  黑棒  ~

與 正常的 比較有何不同 ?

是探棒紅黑分別接12、11腳位這樣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探棒紅黑分別接12、11腳位這樣嗎?

是的~

我是在想它的判斷依據 ~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分別測一下  U15  (12 , 11)   (15 ,14)  ( 2 , 1 )  紅棒  黑棒  ~

與 正常的 比較有何不同 ?

980 正常
12,11 = 0.005V
15,14 = 0.002V
2,1 = 0.005V

Ti 外接全插
12,11 = 0.005V
15,14 = 0.006V
2,1 = -0.114V

网友A:
引用 楼主:
12,11 = 0.005V
15,14 = 0.002V

正常 跟  不正常  的狀態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常 跟  不正常  的狀態 ?

等等~
我量測980個別插一條的數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常 跟  不正常  的狀態 ?

VIN1是for PCIE插槽12V
VIN2是for J8 12V
VIN3是for J11 12V

右12V(J8)沒接
12,11 = 0.003V(12V有輸出)
14,15 = 0V(只有0.5V輸出)
2,1 = 0.002V(12V有輸出)

左12V(J11)沒接
12,11 = 0.009V(12V有輸出)
14,15 = 0.002V(12V有輸出)
2,1 = 0V(12V有輸出)

网友A:
引用 楼主:
VIN1是for PCIE插槽12V
VIN2是for J8 12V
VIN3是for J11 12V

看起來出問題的是在 J11 這一組 (2,1)

有接時 (2 , 1) = -0.114V

判定的條件 ,  J11 Sense_1 & Sense_2  HI

U15 的 2 , 1 應該是用感應方式 ~

判斷 電壓 是從哪邊供應 ~

也許你可以用 靜態的方式 去查線路 ~  (12V_PEX8_F)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起來出問題的是在 J11 這一組 (2,1)

有接時 (2 , 1) = -0.114V

J大請教您
說用"靜態的方式"查線路是什麼意思?謝謝!

補充內容 (2020-7-2 09:36 PM):
VIN3P、VIN3N斷開R147、R148,飛線接到VIN2P、VIN2N狀況依舊。
量測VIN3P VIN3N之間壓差0.4V。
本想或許能bypass current steering電路,想不到還是避無可避。

网友A:
引用 楼主:
J大請教您
說用"靜態的方式"查線路是什麼意思?謝謝!

查線路是否斷路~

不上電測量就是 靜態的方式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查線路是否斷路~

不上電測量就是 靜態的方式 ~

果真如J大所說有斷路!!{n_116:}

量測U15 三個CH的對地阻值
980 Ti
VIN3(2,1)的阻值對地: 20K歐姆、6K歐姆。
VIN2(15,14)阻值對地: 6K歐姆、6K歐姆。
VIN1(12,11)阻值對地: 1.8K歐姆、1.8K歐姆。
-----------------------------------------------------------
VIN3(2,1)的阻值對地: 5K歐姆 、5K歐姆。
VIN2(15,14)阻值對地: 10K歐姆、10K歐姆。
VIN1(12,11)阻值對地: 1.8K歐姆、1.8K歐姆。

斷開R147、R148與U15的連接,量測R147對地阻值無限大,說明R147與RS3斷路。
透過銀絲線接上,如下圖。
VIN3(2,1)對地阻值一樣為6K歐姆,兩端電壓差正常0.004V,上機測試狀況依舊
下一步: U15先不動它,current steer換掉全部MOSFET。理論上只插PEX8,C502應該會有12V,且有提示訊息。

參考資料: 看到他換Current-steer的兩顆p-ch MOSFET,手繪ina3221電路圖,量測各路阻值。

補充內容 (2020-7-11 03:32 PM):
"銀絲線" - 更正:鍍銀線

楼主:
current-steering電路重新佈線、修復完成。

如同之前所說,PEX8(J11)單獨插上,依據模擬電路C502 (12V_PEX6_STEER_C)正常會得到12V。

980正常單插右邊電源,左邊接頭12V會出現; Ti 這部份只有1.6V。(之前有刊登出數據)

只是這樣還不能解決問題,燒毀的斷線有可能會與這個12V_PEX6_STEER_C相連嗎?(C502高解析圖中的確有個貫孔,但是比較像是接地)

補充: U15的12,11電壓皆為11.88V,兩端電壓差正常。其他兩路都是12.00V,電壓差正常。

楼主(2020-07-12):
參考下面影片6:00開始進入ina3221的量測,作者參考ina3221的範例電路「外加提昇電阻10K給VPU接到PV』。

我自己加了是沒有效果,就連螢幕訊息都沒出現。
目前U15 的三路12V都正常,VPU=2.69V PV=2.99V,目前只能先換ina3221看看。

楼主:
INA3221換一顆,狀況依舊 ~ 該有的PV VPU都有3V,三路12V都正常。
至少確定這部份電路並非問題點!
俄國人沒電路圖能修好,理論上我應該也能完修才是...更何況我的燒毀還比較嚴重。

補充內容 (2020-7-13 11:47 PM):
不過...一切又回到回到原點,不知道該從哪裡下手。
外接兩路12V供電都存在、主板提供的12V供電也存在。是哪個電路出問題造成誤判?

補充內容 (2020-7-14 12:09 AM):
GPU供電部份燒毀MOSFET:U4540 U4541由 PEX8 提供電源,分別隸屬 PHASE2、PHASE5。
對應的Driver IC、與Doubler IC沒有移除。

网友A:
引用 楼主:
INA3221換一顆,狀況依舊 ~ 該有的PV VPU都有3V,三路12V都正常。
至少確定這部份電路並非問題點!
俄國人沒 ...

GPIO12_LOW_PERF*

這個有没有斷路 ?

你可以從 G1V 往回查 ?

最後 應該是由這顆 發出訊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GPIO12_LOW_PERF*

這個有没有斷路 ?

GPIO12_LOW_PERF*從檢測外接電源是否插入發出hi/low,連接到U8、U15、G1V。
U8、U15無斷路,G1V是BGA無法確認是否導通。
GPIO12_LOW_PERF*對地阻值約3K ohm

网友A:
引用 楼主:
GPIO12_LOW_PERF*從檢測外接電源是否插入發出hi/low,連接到U8、U15、G1V。
U8、U15無斷路,G1V是BGA無法 ...

PS_FBVDDQ_PSI 這個電壓~

正常 跟 不正常的電壓 ?

楼主:
引用 网友A:
PS_FBVDDQ_PSI 這個電壓~

正常 跟 不正常的電壓 ?

U8 正常pin12=4.31V
      單插一條pin12=4.31V

980 Ti
U8 pin12=4.23V

楼主:
我把推導的流程繪製成流程圖,方便討論與分析。請進入這個網址開啟流程圖附檔。
1.page 38檢測外接電源是否插入?若只插一條電源線,current steering導引電流到pex6,同時發送『GPIO12_LOW_PERF*』訊號給U15、GPU、U8;
2.U15檢驗三路12V有無存在?並發出PV訊號(NVVDD_EN)。
3.NVVDD_EN發送給U26、U20、U25、U9、U18、page38的檢測電路
4.GPU電壓起來->VRAM電壓起來->PEX_VDD電壓起來,顯示正常。

2.01 KB, 下載次數: 2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把推導的流程繪製成流程圖,方便討論與分析。請進入這個網址開啟流程圖附檔。
1.page 38檢測外接電源是否 ...

那你現在是會顯示錯誤 ?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你現在是會顯示錯誤 ?

對!全插外接電源依然顯示錯誤訊息。
page38的『GUIDES CURRENT FROM PEX EDGE TO PEX 6 PIN INPUT AREA』這句我還蠻在意的。
當980只插一條時另一條的12V電源會出現,很大機率是因為current steering電路導引12V_F到另一路未接的電源。所以走流程圖的右邊。

980Ti我量測未接電源只有1.6V,理論上應該是12V,說明current steer 電路未正常工作。
(我也搞不懂為什麼)
PS: 980Ti的R359是未上件,980是有一顆0 ohm的電阻。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對!全插外接電源依然顯示錯誤訊息。
page38的『GUIDES CURRENT FROM PEX EDGE TO PEX 6 PIN INPUT AREA ...

那你 全插 照理來說也會正常才對~

插 J8 不插  J11 _ J11 會有12V ?

插 J11 不插 J8 _ J8    會有12V ?

如果錯誤訊息是 由 G1V 發出~
依流程圖 GPIO12_LOW_PERF*=H
就不會出現錯誤才對 ~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你 全插 照理來說也會正常才對~

插 J8 不插  J11 _ J11 會有12V ?

這就是我一直很confuse的地方!
那你 全插 照理來說也會正常才對~

理論上是如此,但是目前這張它有一個變數要加進去,就是燒毀的current steer電路。
如果我對current steer電路的功能的推論是正確的話,全插上去,它反而會誤判為current steer工作正常,進而認為目前是少接一條電源。
插 J8 不插  J11 _ J11 會有12V ?

插 J11 不插 J8 _ J8    會有12V ?

我測試過980只有一邊插會有引導不插的12V出現。
因為兩張卡的部份電路與佈線稍微不太一樣,我不敢說插哪一個才會有12V。
但是應該都只有單一邊才會有引導出12V。
如果錯誤訊息是 由 G1V 發出~
依流程圖 GPIO12_LOW_PERF*=H
就不會出現錯誤才對 ~

錯誤訊息或許是從VBIOS中抓出資料顯示到螢幕上?
GPIO12_LOW_PERF*的hi/low功能應該單純決定GPU以時脈高低運行以及命令VRAM供電之PWM IC以單相或雙相供電(從52F的數據推測,應該都是固定2相供電)。
真正決定輸出錯誤訊息的訊號好像是GPIO12_LOW_PERF*...但是曾經量測980不管單插、全插電源,PV都會是Hi。有點忘了,我之後再次測試確認。

网友A:
引用 楼主:
這就是我一直很confuse的地方!

理論上是如此,但是目前這張它有一個變數要加進去,就是燒毀的current st ...

我認為由 G1V 透過 I2C 的方法 秀出錯誤 ~

重點是它有偵測到問題 ?

你看那個流程 , 假設它偵測到 GPIO12_LOW_PERF* = L

是不是一樣會出現錯誤訊息 ?

如果 U15 偵測錯誤 ~

照理說 NWDD_EN 應該是 = L 對吧~

如果只插一條 NWDD_EN = H 但會出現錯誤訊息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認為由 G1V 透過 I2C 的方法 秀出錯誤 ~

重點是它有偵測到問題 ?
我認為由 G1V 透過 I2C 的方法 秀出錯誤 ~

I2C界面想要讀取資料小弟也無從下手。
你看那個流程 , 假設它偵測到 GPIO12_LOW_PERF* = L

是不是一樣會出現錯誤訊息 ?

抱歉,有點暈了!依照PEX Input - Under Power Boot Controls電路圖的判斷,GPIO12_LOW_PERF*是判別錯誤的訊號。

楼主:
如果 U15 偵測錯誤 ~
照理說 NWDD_EN 應該是 = L 對吧~
如果只插一條 NWDD_EN = H 但會出現錯誤訊息 ~

沒錯!依照U15 pdf資料應該是NVVD_EN會是Low,發送給U15、GPU、U8。
若只插一條電源的情況,這樣就連GPU、VRAM電壓都沒起來了,錯誤訊息不可能看到。
這個部份我兩張卡上機再確認數據。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沒錯!依照U15 pdf資料應該是NVVD_EN會是Low,發送給U15、GPU、U8。
若只插一條電源的情況,這樣就連GPU、 ...

重新整理一下流程~

1. 當 J8 & J11 都未插上時 -----> GPIO12_LOW_PERF*= L
    GPU 電壓没有 秀出錯誤訊息 ~
2. 當 J8 & J11 插入其中一條 -------> GPIO12_LOW_PERF*=H --------> NWDD_EN=H
    GPU 電壓有 ---------->  秀出錯誤訊息 ~

所以 只要 GPIO12_LOW_PERF*=H & NWDD_EN=H 顯卡就可以正常供電 ~
差別 就是如果插一條時 會秀出錯誤訊息 ~

你只要確定 GPIO12_LOW_PERF*=H  & NWDD_EN=H 則 GPU 電壓就可以正常 ~

U15 偵測 3路 12V 如果有問題 , NWDD_EN 依舊會是 H ~ 同時秀出錯訊息 ~

你現在會出現錯誤訊息 ~

1. GPIO12_LOW_PERF*= L (實際測是 H )  如果是 L  U15  NVVD_EN=L 才是 ~
2. U15 偵測到錯誤 ? ( GPU 應該還是要正常才對)

所以說 U15 偵測的 3路12v 是有問題的 ~  (但 GPU電壓  應該還是要有)

跟電流的方向有關 ~

L14 應該由左輸入~ (PEX_12V INPUT)
L16 應該由左輸入~ (12V_PEX6_VIN1)
L19 應該由左輸入~ (12V_PEX6_VIN2)

把 L14 暫時移除 測試  電壓 出現在哪邊 ?

PS.
I2C 界面 我並不是要你去讀取 ~
我只是說明 ,  IC 偵測到錯誤 會利 用 I2C 去讀取 VBIOS 秀出 相對的錯誤訊息 ~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新整理一下流程~

1. 當 J8 & J11 都未插上時 -----> GPIO12_LOW_PERF*= L

1.目前J8 J11接上,GPIO12_LOW_PERF*=H NVVD_EN=H 依舊顯示錯誤訊息
單接J8 GPIO12_LOW_PERF*=L NVVD_EN=H(2.6V) J11=1.7V 無畫面
單接J11 GPIO12_LOW_PERF*=L NVVD_EN=H(2.9V) J8=0V 無畫面 單接理論上也會顯示錯誤訊息。

2.單接j8
我移除RS1,靠近C171是從主機板給的12V、靠近L14這端沒有電壓、J11的電壓維持1.6V。
依照模擬電路來說,應該會導引電流到L14,電壓出現在這裡才是 。

网友A:
引用 楼主:
1.目前J8 J11接上,GPIO12_LOW_PERF*=H NVVD_EN=H 依舊顯示錯誤訊息
單接J8 GPIO12_LOW_PERF*=L NVVD_EN= ...

1.目前J8 J11接上,GPIO12_LOW_PERF*=H NVVD_EN=H 依舊顯示錯誤訊息

[所以我認為是 U15 偵測到問題 ~ ]

如果你直接把 12V 跳線到  12_F  這應該可以測試問題點~

其他 2路 12V 我想你也要測試一下是否正常 ~

楼主:
引用 网友A:
1.目前J8 J11接上,GPIO12_LOW_PERF*=H NVVD_EN=H 依舊顯示錯誤訊息

[所以我認為是 U15 偵測到問題 ~  ...

很有可能!
我印象中980單插J8 U15有偵測到三路12V,且VRAM供電phase1是吃J11的 phase2是吃12V_F

J11跳線到12V_F 是嗎?

网友A:
引用 楼主:
很有可能!
我印象中980單插J8 U15有偵測到三路12V,且VRAM供電phase1是吃J11的 phase2是吃12V_F

可以試看看~

反正都是同一系統的12V應該不會有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試看看~

反正都是同一系統的12V應該不會有問題~

單接J8可以開機了,也顯示錯誤訊息。
單接J11無畫面。
全接上依舊出現錯誤訊息。

難道12V_F也要接到J11?

网友A:
引用 楼主:
單接J8可以開機了,也顯示錯誤訊息。
單接J11無畫面。
全接上依舊出現錯誤訊息。

單接J8可以開機了,也顯示錯誤訊息

這樣子是對的~

J11這邊電路有問題 ~

還是卡在 U15  3路12V  偵測的問題?

你可以先接 J8 測量各路訊號 ~

再單插 J11 測量各路訊號 ~

幾本上這2路電路是一樣的 ~

單插 J11 是否 NVVDD_EN=L 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單接J8可以開機了,也顯示錯誤訊息

這樣子是對的~

單接J8  12V_F、J11壓降蠻大的,約11.85V。
GPIO12_LOW_PERF*=L 、NVDD_EN=H

單接J11 J8 = 0V、12V_F=12.7V、J11=12.7V。
GPIO12_LOW_PERF*=L 、NVDD_EN=H
我確認電路圖,下面四相是由J8提供,所以供電不完整,只有NVVD_EN , GPU、VRAM還是沒起來。

補充內容 (2020-7-18 07:50 PM):
J8也跳線到12V_F,單插J11可開機。
全插依舊錯誤訊息,GPIO12_LOW_PERF*=H 、NVDD_EN=H

网友A:
引用 楼主:
單接J8  12V_F、J11壓降蠻大的,約11.85V。
GPIO12_LOW_PERF*=L 、NVDD_EN=H

你現在 不管插   J8  OR j11 都要跳線 到 12V_F 才能開機 ?

正常的話 12V_F 應該從主機板 傳入 , 而當 J8 OR J11未插時

會轉 12V_PEX8_F

G1V 腳位的訊號看一下是否正常 ?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現在 不管插   J8  OR j11 都要跳線 到 12V_F 才能開機 ?

正常的話 12V_F 應該從主機板 傳入 , 而當  ...

對! 都要使用跳線12V_F,才能開機

G1V 腳位的訊號看一下是否正常 ?
請問J大 是G1V那頁的所有訊號?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對! 都要使用跳線12V_F,才能開機

G1V 腳位的訊號看一下是否正常 ?

12V_PEX8_F & 12_F 還有轉成 5V 的 ~

所以 12V_PEX8_F  似乎 比 12V_PEX6_F 重要~

因為我覺得似乎無法正確知道 J8   J11 是否有正常插入 ?

不管有插入  J8 & J11 都有錯誤訊息 ~

G1V 似乎也會控制到  U8  U26

楼主:
引用 网友A:
12V_PEX8_F & 12_F 還有轉成 5V 的 ~

所以 12V_PEX8_F  似乎 比 12V_PEX6_F 重要~

雙電源12V轉5V確認過正常。
沒錯,從外接電源查起是最基本的想法。但是判定是否有插入的訊號,目前讓人摸不著頭緒。
G1V傳遞給U26、U8的訊號有確認過都正常,對應的VID都是沒問題。
這片意想不到的硬呀!

网友A:
引用 楼主:
雙電源12V轉5V確認過正常。
沒錯,從外接電源查起是最基本的想法。但是判定是否有插入的訊號,目前讓人摸 ...

J8   J11 如果都没插入會有錯誤訊息嗎 ?

看電路線圖 基本上 12_F 跟 12V_PEX8_F

在轉為 5V 它們似乎也是連在一起的~ (Page29)  (DEFAULT IS 12V_F)

插入偵測 Sense_1 & Sense_2 =L X2   則 GPIO12_LOW_PERF = H   NVVDD_EN = H    (正常狀態)

所以  12_F 根本没有 轉為 12V_PEX8_F  ~

楼主:
引用 网友A:
J8   J11 如果都没插入會有錯誤訊息嗎 ?

看電路線圖 基本上 12_F 跟 12V_PEX8_F

全不插,螢幕有錯誤訊息。

980的J11有12V、J8無電壓。

980Ti J11 12V起來了,J8無電壓。3.3V、5V都有存在。但還是不顯示!(跳線全移除)

"插入偵測 Sense_1 & Sense_2 =L X2   則 GPIO12_LOW_PERF = H   NVVDD_EN = H    (正常狀態)"

偵測是否插入電源,有插:拉Low,無插維持Hi ; GPIO12_LOW_PERF = L  NVVDD_EN=H

現在供電似乎是正常,但NVVDD、FBVDDQ無起來。J11有12V供電->會不會只用到四相只吃J11的VRM?
這部份要再確認。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全不插,螢幕有錯誤訊息。

980的J11有12V、J8無電壓。

那 為什麼 跳線 可以顯示 ?

" GPIO12_LOW_PERF = H   NVVDD_EN = H "   (正常狀態)

1. 無法正確判別 J8  J11 是否正常 ~

2. 電路上還有其他故障~

當 GPIO12_LOW_PERF = L 就會有錯誤訊號 ~
所以你測到 GPIO12_LOW_PERF = H
但 實際 上 IC 接收到的是 L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 為什麼 跳線 可以顯示 ?

" GPIO12_LOW_PERF = H   NVVDD_EN = H "   (正常狀態)

1.從源頭判定有無插入 - (全插)Q504 Q503我確定Gate 無偏壓,所以GPIO12_LOW_PERF*= H。

這判定電路是正常,應該出問題的是其他電路。

從全不插的供電面來說,供電條件已成立與980相同,卻沒顯示錯誤訊息!

可能是GPU沒接收或發出正確的訊號給U26。NVVDD起來是最基本要求。

或許要查G1與U26之間的訊號差異,有機會看出端倪。
GPIO12_LOW_PERF*也傳遞到U8 pin12(R247無上件),所以由GPIO12_LOW_PERF*取代。

該訊號L  -> 1 PHASE OPERATION ->單純由12V_F供電。這要驗證可能需要示波器量測Gate是否有動作。

補充內容 (2020-7-21 09:21 AM):
"那 為什麼 跳線 可以顯示 ?"
複製出與『980只插J8的狀況,J11出現12V』的條件。

网友A:
引用 楼主:
1.從源頭判定有無插入 - (全插)Q504 Q503我確定Gate 無偏壓,所以GPIO12_LOW_PERF*= H。

這判定電路是正 ...

當 跳線 時 就是 取代  12V_F 轉 12V_PEX8_F ~

正常全插時 並不需要  12V_F 轉 12V_PEX8_F 對吧~

Sense_1  & Sense_2 = L X2   (J8 & J11)

GPIO12_LOW_PERF = H   NVVDD_EN = H   (正常狀態)"

你現在 全插 時不能顯示~

你應該去 檢查  GPIO12_LOW_PERF = H   NVVDD_EN = H  狀態 ~

還有 各相 的 供電 是否正常~

原先我是想 G1V  是不是有空焊的問題 ( GPIO12_LOW_PERF = L )

所以才要你去測 G1V 輸出的各路是否正常 ?

你可以令  GPIO12_LOW_PERF = L  時去 檢測 G1V 各路 輸出~

跟  GPIO12_LOW_PERF = H 時 去做比較~

如果 G1V 各路輸出無變化 , 那就表示我的懷疑是正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當 跳線 時 就是 取代  12V_F 轉 12V_PEX8_F ~

正常全插時 並不需要  12V_F 轉 12V_PEX8_F 對吧~

的確,全插不需要12V_F轉12V_PEX8_F。

我先確認各相供電的波形。
VRAM 兩相PWM波形皆相同,FBVDDQ = 1.38V。

phase1與phase4的波型與下面四相明顯不同,且NVVDD = 0.97V 偏高。

上到下依序是4、1、5、2、3、6、8、7

當初燒毀的是phase2 MOSFET以及phase4 MOSFET(沒有外傷,移除後短路不存在)。

所以將phase5移植到phase4,phase5、2的driver 與doubler斷開供電零件沒移除ICs。

下四相正常波形,測試棒設定為X10  Y軸:0.5Volt/Div X軸:2us

phase4波形

phase1波形

補充內容 (2020-7-21 11:32 PM):
請問J大這兩相的波形算是正常的嗎?有需要驗證MOSFET有問題還是其他IC出問題?

補充內容 (2020-7-22 12:05 AM):
確認全插時,GPIO12_LOW_PERF = H   NVVDD_EN = H 。

网友A:
引用 楼主:
的確,全插不需要12V_F轉12V_PEX8_F。

我先確認各相供電的波形。

波形我也看不出來哦~

其實我認為你還没明白我的意思 ~
[GPIO12_LOW_PERF = H   NVVDD_EN = H  ]
但 G1V 收到的是否一致 ?

[ 很明顯的 全插  時不能顯示 ? ]
[ 單插 能顯示 有錯誤訊息 ~ ]

你應該去查 各 IC 應該有的訊號 及電壓 ~

U8   GPIO12_PWR_LVL   PS_NVVDD_PGOOD

楼主:
引用 网友A:
波形我也看不出來哦~

其實我認為你還没明白我的意思 ~

好的,沒關係。

我是想照77F一步步排除,不能確定供電是否有問題,那就先假設OK,暫時不動。

分別測量全插與單插的傳輸訊號,若兩者都一樣,那就是某訊號與G1的連接可能斷路或是空焊。

楼主:
全不插
----------------980 ti -------------------
GPIO12_LOW_PERF* = L NVVDD_EN=H
U15 NVVDD_EN=H 各相doubler都是H
U26 NVVDD_EN=H VR_RDY=L "GPIO6_PSI*=H"
----------------980----------------------
U26 NVVDD_EN=H VR_RDY=H "GPIO6_PSI*=H"  (前四相波波觀察有PWM波形,後四相無波形)
果然與我之前推測的一樣,12V_PEX8_F提供的四相要先起來。也如同J大認定的『該12V是相對重要的供電』。

NVVDD起來後,VR_RDY = PS_NVVDD_PGOOD分別發Hi給U8、U502,讓FBVDDQ、PEX_VDD都起來顯卡才能夠正常work。

先從下面四相乾坤大挪移一顆MOSFET過來phase5,看看波形能否改善,或是能夠出現錯誤訊息。
再來決定是否重建phase2?

PS:前幾天study NCP81174,發現這IC不簡單,還能夠單相驅動。

看到實際波形後,在這張吃電怪獸面前,單相恐怕無法滿足它。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全不插
----------------980 ti -------------------
GPIO12_LOW_PERF* = L NVVDD_EN=H

NCP81174 U26  有偵測各相回送信是否正常 ~

正常時 VR_RDY = H  才會繼續動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NCP81174 U26  有偵測各相回送信是否正常 ~

正常時 VR_RDY = H  才會繼續動作~

先對phase4、phase1量測MOSFET的G極,R319板上測量阻值異常,斷開後確定故障,以phase2的取代。

全不插 -- 螢幕顯示錯誤訊息。波波顯示FBVDDQ只有phase1有波形,符合page30的1 PHASE OPERATION。

遺憾的是,全插 -- 仍然顯示錯誤訊息。

接下來針對GPIO12_LOW_PERF = L 時,檢測 G1V 各路輸出

與GPIO12_LOW_PERF = H時,比較輸出有何差異。

補充內容 (2020-7-23 09:32 PM):
感覺距離完修只差一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當 跳線 時 就是 取代  12V_F 轉 12V_PEX8_F ~

正常全插時 並不需要  12V_F 轉 12V_PEX8_F 對吧~

比較全插與單插J11的G1V數據,明顯是沒有變化。

目檢G1附近PCB有稍稍凸起來的點,不確定是否與訊號線路有關。

目前想不出辦法了,只剩下重燒VBIOS試看看。(疑...我好像沒有燒錄器)

网友A:
引用 楼主:
比較全插與單插J11的G1V數據,明顯是沒有變化。

GPIO6_PSI*=H
PS_NVVDD_PGOOD 要等於 H  (U26)

楼主:
引用 网友A:
GPIO6_PSI*=H
PS_NVVDD_PGOOD 要等於 H  (U26)

PS_NVVDD_PGOOD可以肯定是H 。

----------------------------------------------------------------------------------------------------------
我參考國外影片的量測數據,正常開機後FBVDDQ=1.6V

所以對於U8 GPIO7_FBVDD_SEL=H時,實測的FBVDD卻只有1.38V感到懷疑。

理論上page30 FBVDDQ設定電壓如下:
GPIO7_FBVDD_SEL   H    Vout = 1.56V
GPIO7_FBVDD_SEL   L    Vout = 1.35V

但是該頁左側敘述(GPIO7_FBVDD_SEL下方),讓我有點錯亂。

网友:
引用 楼主:
PS_NVVDD_PGOOD可以肯定是H 。

U8  這一顆訊號要查一下~

PIO7_FBVDD_SEL   H    Vout = 1.56V

才正確~

网友B:
這一帖後來已經跟迅維網帳號幫忙下載無關,技術問題請另開新帖討論,以利日後相關問題搜尋。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一帖後來已經跟迅維網帳號幫忙下載無關,技術問題請另開新帖討論,以利日後相關問題搜尋。

好的,謝謝提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