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風扇的轉子清理

楼主(2020-06-13):
之前家人因爲風扇卡卡的,所以就給它上油,不知道怎麼上的,竟然轉子上都是油垢
難怪完全轉不動,整個都乾掉了,我用去漬油推不掉,雖然知道轉子不能用砂紙,
但還是硬者頭皮用P800水砂紙很輕很輕的刷,油漬刷掉了,風扇也真的不轉了
輕輕地磨也不行喔~~~還有什麼方法可以救?

楼主:
拆了另一台報廢的轉子打算安裝,發現根本不一樣,每家的規格好像都不一樣。

网友:
應該是其他地方壞的~跟轉子無關

楼主:
謝謝提醒,我明天查修電路看看,腦袋沒轉過來

网友A:
沒上電時,轉的順嗎?
如果順的話,就不是轉子的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沒上電時,轉的順嗎?
如果順的話,就不是轉子的問題!

沒上電轉起來很順,
我量過開關,歐姆檔量開關的切各別和1-3速按壓下去的阻值,
確定都有導通,
是不是剩下啟動電容了?
如果是就很頭痛了,啟動電容好像和很細很細線圈接在一起
看到很細的線我就怕了,上次一臺就是漆包線斷了,整組線圈報廢。

网友:
會不會因為先前的油漬卡死導致風扇的電流上升,溫度升高,裡面的溫度保險絲燒斷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拆了另一台報廢的轉子打算安裝,發現根本不一樣,每家的規格好像都不一樣。

先查溫度保險絲是否已燒斷?

网友A:
建議維修順序
1.插電  感覺是否有電流通過馬達(聽聲音),如果有,就不會是溫度保險絲
2.插電轉動扇葉  是否轉得動,轉得動,啟動電容故障(應該不會在很細的線裡面,找找別處); 卡卡轉不動,馬達線圈有輕微短路

加油囉!!

网友:
引用 楼主:
沒上電轉起來很順,
我量過開關,歐姆檔量開關的切各別和1-3速按壓下去的阻值,
確定都有導通,

你插電按風速時是否有聽到運轉聲
或有震動的感覺 如果沒有
就先測量電線和溫度保險絲

网友:
一般家用電扇.12.14.16吋啟動電容大部分應該是在開關附近吧.18吋以上的類似工業用膳沒拆過.倒是拆過桌上型電鑽.不過啟動電容很明顯.不會直接跟線圈接在一起.一看就知道.我的經驗是插電.有嗡嗡嗡的低鳴聲.扇葉用手能轉動並開始運行..先拆開關附近查電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議維修順序
1.插電  感覺是否有電流通過馬達(聽聲音),如果有,就不會是溫度保險絲
2.插電轉動扇葉  是否 ...

插電沒有嗡嗡聲,但是量保險絲可以導通沒斷路。
啓動電容拆掉一腳量是2.8u不到3u

補充內容 (2020-6-14 09:23 PM):
2.8算5%以內算正常

网友B:
引用 楼主:
插電沒有嗡嗡聲,但是量保險絲可以導通沒斷路。
啓動電容拆掉一腳量是2.8u不到3u

若是啟動電容故障,
可按下開關後,
用手輔助扇葉旋轉(這步可順便測合銅或軸氶順不順),
若後續能持續運轉,
那就把啟動電容換掉.

楼主:
引用 网友B:
若是啟動電容故障,
可按下開關後,
用手輔助扇葉旋轉(這步可順便測合銅或軸氶順不順),

我插電後有用手轉好幾下還是不會動

网友C:
電扇確定有過電嗎?不插電按下開關任一鍵,量一下插頭正反阻值是否一樣?先確定電線內部沒斷,是否導通?

楼主:
引用 网友C:
電扇確定有過電嗎?不插電按下開關任一鍵,量一下插頭正反阻值是否一樣?先確定電線內部沒斷,是否導通? ...

我量了,沒有導通,所以是電線斷了?

===============更新=====================
插頭和白色接頭沒有導通.....
竟然真的是電線斷了,我竟然被最簡單的東西搞兩三天
害我一直找保險絲、啓動電容、開關,沒想到竟然是電線.....

補充內容 (2020-6-15 11:17 PM):
已經完修,斷的不是電源線,是從底座到線圈這一段的火線

网友D:
鋁線圈很坑人
所以要ˋ先做功課,是這意思嗎^^"

楼主:
引用 网友D:
鋁線圈很坑人
所以要ˋ先做功課,是這意思嗎^^"

不是線圈,電源進來一條接到開關的關,
一條再往上接到溫度保險絲,
就是這一條線斷路,我也搞不清楚這條藏在柱子裏面爲何會斷路?

网友E:
有折到嗎?經驗鋁線折到,在馬達因外力停轉時彎折處易燒斷...轉子、軸承等請勿上黃油,一開始順轉但不久會乾涸凝固甚至堵轉...
是否因而日久電流過大發熱,堵轉終至燒斷?!若有鋁線設備,會特別注意要順線,養成習慣後銅線也要順線後固定,降低異常因素!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有折到嗎?經驗鋁線折到,在馬達因外力停轉時彎折處易燒斷...轉子、軸承等請勿上黃油,一開始順轉但不久會乾涸 ...

風扇銅軸承的部分一直無法確定該上什麼潤滑油,想請教前輩,到底什麼油比較適合。

如用專用油一年用不到兩三次。隨手可得的有那些?

楼主:
引用 网友F:
風扇銅軸承的部分一直無法確定該上什麼潤滑油,想請教前輩,到底什麼油比較適合。

如用專用 ...

其實用針車油上在前面和後面海綿的地方即可,
其他地方我都沒沾,尤其有溫度的地方,久了乾掉更麻煩!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折到嗎?經驗鋁線折到,在馬達因外力停轉時彎折處易燒斷...轉子、軸承等請勿上黃油,一開始順轉但不久會乾涸 ...

這條線會折到只有上下擺頭時,
平常左右擺頭是不會的,
但是上下很少人在調整,
所以也不知道前一位使用者怎麼弄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風扇銅軸承的部分一直無法確定該上什麼潤滑油,想請教前輩,到底什麼油比較適合。

如用專用 ...

耐高溫的油脂(黃油)--優先
或隨手可得-機油.(軸承內的棉,加入適量的油脂)---次之

針車油不耐高溫,
會讓你常常拆風扇。

网友:
啟動電容換了嗎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沒上電轉起來很順,
我量過開關,歐姆檔量開關的切各別和1-3速按壓下去的阻值,
確定都有導通,

求解?
"歐姆檔量開關的切各別和1-3速按壓下去的阻值,確定都有導通,"

怎麼還會中間斷線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求解?
"歐姆檔量開關的切各別和1-3速按壓下去的阻值,確定都有導通,"

我的認知, 參考看看 。

楼主:
啓動電容沒換,只是線斷

网友G:
引用 楼主:
不是線圈,電源進來一條接到開關的關,
一條再往上接到溫度保險絲,
就是這一條線斷路,我也搞不清楚這條 ...

應該是拆解時不慎,扯斷電線

网友:
引用 网友F:
風扇銅軸承的部分一直無法確定該上什麼潤滑油,想請教前輩,到底什麼油比較適合。

如用專用 ...

我的經驗是
銅軸承  塗上愛鐵強潤滑油(汽車保養時留下空瓶中剩下的)
軸承內的棉  滴滿汽車機油(也是汽車保養時留下空瓶中剩下的)
可撐很久
給大家參考

网友:
引用 网友G:
應該是拆解時不慎,扯斷電線

漆包線斷了 還是有救
先用美工刀輕輕刮除表面漆料,再接好,上焊,最好加個熱縮膜絕緣比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