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徵求 奇美 CHIMEI TL-50LF500D 液晶電視韌體程序

楼主(2020-06-13):
各位好:
            目前使用上出現了無法點對點的問題,打去奇美又說沒提供,有在站上尋找到,但是文章已封存,無法下載或看到,還請有的大大提供一下給予小弟更新電視韌體,感激不盡!!

CHIMEI TL-50LF500D

楼主:
非常感謝協助!!謝謝。

楼主:
不好意思?【檢測不到昇級文件】.....我是解壓縮出BIN檔案後,放進USB,插USB到電視上,但就是出現以上的文字,把TL-50LF500D(V500HJ1-LE1)(U9)(GD25Q64)的名字試過了,也改過一次成:TL-50LF500D,但都不行,請教?是出了什麼問題嗎?還是是我操作錯誤?麻煩了,謝謝。

网友A: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謝協助!!謝謝。

請問你的發帖為何會出現外連的patch.gif?

楼主:
引用 网友A:
請問你的發帖為何會出現外連的patch.gif?

我不知道耶?出現什麼問題嗎?我都是按下【回復】,並沒有多餘的操作,我去修改一下回文,看看能否修掉。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檢測不到昇級文件】.....我是解壓縮出BIN檔案後,放進USB,插USB到電視上,但就是出現以上的 ...

這個程序不是這樣子用的{n_081:}
是要透過RT809之類的讀寫器才能順利寫入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不知道耶?出現什麼問題嗎?我都是按下【回復】,並沒有多餘的操作,我去修改一下回文,看看能否修掉。 ...

貼圖請用下方連結12樓的方式插入貼圖,除了可以自行決定圖片顯示順序外,才不會造成文字全部集中在帖子上方,圖片全部集中在帖子下方,圖片左上方也會出現檔名影響美觀等問題。

http://bbs.pigoo.com/thread-25903-1-1.html

https://bbs.pigoo.com/thread-80586-1-1.html

謝謝配合!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不知道耶?出現什麼問題嗎?我都是按下【回復】,並沒有多餘的操作,我去修改一下回文,看看能否修掉。 ...

這不是修掉的問題,其實1樓你的發帖也是有自動帶出外連圖片的連結,只是我把它刪除了,結果你3、4樓回帖又自動出現,比較有可能的是你的電腦中木馬了,我現在也不知道你自動帶出的連結是什麼?請先檢查你上論壇的電腦或手機等等。

网友:
就算你有程序但沒有燒錄器一樣沒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