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0-220 傳統變壓器 與 大賣場電子變壓器差別 !?

楼主(2020-06-13):
請問各位前輩,交流電變壓都是用鐵芯變壓器
但現在大買場有一種電子變壓器,小小一顆,居然也能承受不小的功率
請問他內部原理大概是怎樣的呢
使用上有什麼優缺點嗎或是要注意的嗎!?
感恩感恩~

网友:
你說的電子變壓器

https://zh.wikipedia.org/zh-tw/% ... F%E9%9B%BB%E6%BA%90

交換電源
開關電源

要注意的是:便宜沒好貨

少了安全保護裝置,燒電供,燒被充電的裝置,燒延長線和裝潢都有可能
OCP OVP OTP ...

如果你能附圖的話,會更容易判斷我判斷你的問題對不對

网友:
這要從原理上去說起,變壓器的效率提升了!!因為傳統變壓器是因應60HZ感應頻率而設計,而開關式電源因為工作頻率變的很高(幾十KHZ)所以變壓器的鐵芯(鐵粉芯)效率要高!! 相對的線圈匝數少了許多!!體積也變的很小,..優點很多,缺點應該是高頻雜訊問題,以及 零件多容易故障,俗語說:多一個香爐多一隻鬼,想一想,傳統的日光燈(有很重的安定器)和後來的電子安定器的日光燈以及省電燈泡,誰的壽命長?

楼主:
電子變壓器 110←轉→220
1.【太星電工】真安全 旅行用變壓器1600W(220變110V)
2.星威SW-S11
這類的變壓器......
----------
確實...日光燈傳統安定器和電子安定器壽命真的有差
傳統的幾乎不會故障~
-------
會有疑問的原因主要是想知道他的使用環境有沒有限制
例如轉給燈具、充電器等小電器
或是使用在電感性負載上會不會有異常?
或是會有額外的雜訊?
等等~

网友:
引用 楼主:
電子變壓器 110←轉→220
1.【太星電工】真安全 旅行用變壓器1600W(220變110V)
2.星威SW-S11

>>會有疑問的原因主要是想知道他的使用環境有沒有限制

看看就好...
瓦特數簡單算,直接打對折(1/2),還有一堆電器不能使用...

買東西要多找找相關使用心得...
剛剛看到 使用者 使用後有負面評價 (01網)...

网友:
跟我以前還沒加入這裡時的想法一樣,總以為交壞式電源,重量較輕又小,是偷工減料,後來經過站內前輩的指導,現在瞭解了,真是天差地別,當然以前的技術與單價,或許容易有錯覺,不同的構造,就有不同的利弊,多了解吸收上面前輩的說明,會運用就對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電子變壓器 110←轉→220
1.【太星電工】真安全 旅行用變壓器1600W(220變110V)
2.星威SW-S11

太星電工的我敢用,但人不在時會拔掉~

楼主:
謝謝各位高手的回覆,看來電子的也是只能當家用設備玩玩
現在工錢比料錢還貴,如果要幫客戶裝,還是用傳統的就好了...

网友:
剛剛仔細看了標題,應該是太星的那種 220-110 1600W 的類似產品,我沒有使用過,也沒有拆開過,說明上 https://m.momoshop.com.tw/goods.momo?i_code=2256231 禁止使用的東西還很多呢!! 1.電鍋 等高負載的一般產品只能使用 10分鐘 2.筆電不能使用(因為他本來就是 開關式電源 110~220電壓都可以用) 由這些限制判斷,這電子變壓器產品應該是類似調光器的設計,只是比較複雜有電壓回授的控制,我們都知道 一般的調光器可以調整 "白熾燈 鎢絲燈"的亮度,不可以調整"省電燈泡"的亮度.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各位高手的回覆,看來電子的也是只能當家用設備玩玩
現在工錢比料錢還貴,如果要幫客戶裝,還是用傳統 ...

220-110 傳統變壓器也有分喔!! 有中心抽頭的變壓器,他會比較便宜,至於隔離變壓器也就是一次側220繞組二次側110 繞組完全是隔離感應過去的,這重量就會有差別!!價錢也會貴很多!!當然也就最安全與穩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