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一支充電型電蚊拍,學習阻容降壓電路的計算

楼主(2020-06-13):
1.相信各位或多或少都已接觸過阻容降壓的線路,但你有實際計算過其迴路電流?或使用電表測量過其交流電流量?
2.影片中的電蚊拍功能及造型倒也有其特殊之處,有關其他維修及計算過程,請參考影片中的教學,更感謝你願花時間來此學習相關技能.

网友:
多謝分享。那句「我被電過好幾次」令人莞薾

网友:
多謝分享
講解很清楚

网友A:
最後有講到此種電器為了減低成本沒有充電控制電路,會一直以定電流對電池充電,如果忘記從交流電上拔掉可能會讓電池爆炸。

此例的維修原因就是充電電路太過簡陋造成充電電池的故障,又有充電安全上的顧慮,實在是很不推薦的商品。
我都是買裝兩個三號電池的電蚊拍就很好用了,一組電池就能用很久很久沒有必要使用充電電池來供電。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後有講到此種電器為了減低成本沒有充電控制電路,會一直以定電流對電池充電,如果忘記從交流電上拔掉可能 ...

為了蚊子的聲光效果,
我今年升級成可換電池的18650電蚊拍...
快感提升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