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障飛瑞不斷電系統A-500換酷幣

楼主(2020-06-14):
故障飛瑞不斷電系統A-500換酷幣
結標時間:6/17 20:00
寄送方式:台中市東區(自取)或7-11店到店運費$60(不含匯費)

飛瑞A-500故障品,總共有兩台兩台都是上電無電源反應,保險絲未斷,電池未膨脹
不想修,提供給有需要的人
每台酷幣$20
不用競標!!不用競標!!不用競標!!
回文明確表示需求意願就得標

補充內容 (2020-6-18 12:32 AM):
沒人要,決定直接送往回收場報廢

网友A:
一次寄兩臺共40酷幣+60元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次寄兩臺共40酷幣+60元嗎?

是的,如果您兩台都要的話就是40酷幣+運費

网友:
送出了嗎~~~~~

楼主:
還沒喔,還在等待有緣人

网友B:
請問大家這個改鋰電池,及充電系統,保留原來的逆電流系統,不知可行嗎?

网友:
太晚看到了 可惡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請問大家這個改鋰電池,及充電系統,保留原來的逆電流系統,不知可行嗎?

18650單顆是4.2V,加起來是12.6V,要看UPS的充電電壓是多少,可能會過高,還有如果不是用UPS直接充電,停電時無法及時供電,就失去不斷電系統的功用了。
鉛酸電池12V7A材料行買單顆是550元,價格還可以。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請問大家這個改鋰電池,及充電系統,保留原來的逆電流系統,不知可行嗎?

我覺得可能要動力型的18650

网友B:
引用 网友C:
18650單顆是4.2V,加起來是12.6V,要看UPS的充電電壓是多少,可能會過高,還有如果不是用UPS直接充電,停 ...

以前鐵捲門的不斷電系統,鉛酸電池,兩三年要換一次電池,平均遇不到兩次停電,覺得不符合效益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覺得可能要動力型的18650

應該吧!要大量放電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以前鐵捲門的不斷電系統,鉛酸電池,兩三年要換一次電池,平均遇不到兩次停電,覺得不符合效益 ...

18650也是要錢啦,要組到跟鉛酸電池相同的容量,價錢可能還要貴一些(要用新品價格估算),還有電池應該是要定時放電,壽命會長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B:
請問大家這個改鋰電池,及充電系統,保留原來的逆電流系統,不知可行嗎?

考慮一下 [過充]

鉛酸電池對某程度的過充亦有容忍的效果 一般就減少壽命 只有極端條件會裂

鋰電池 對過充是零容忍 會上新聞版面  所以控制電路要求較精密

------
這台 飛瑞不斷電系統A-500 與 A-1000
是 12V 閥控式鉛酸電池VRLA   需要兩個串接

常用型號
台灣湯淺 YUASA  NP7-12
廣隆神戶 CSB  GP1272

給高雄的參考一下
上個月 我也需要電池  去住家附近建工路上的 三多電池 只是見不到了
參考網路 蝦皮  看到 高雄長明街/忠孝一路交叉口
循線過去  不起眼的傳統老店家
YUASA  NP7-12 買了兩個 $300  x 2 總共700

同時問了 廣隆神戶 CSB  GP1272  1個 5百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