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大陸電視公版問題疑惑

楼主(2020-06-14):
買了不同型號2塊大陸公版來研究看看  樂華電視公板 1塊是樂華高清6M48板有待機電壓  1塊是樂華SKR.03 .03 發現進入菜單如圖 色溫 亮度 都呈灰色都不能調 只能進入工廠模式調整 2塊都一樣 覺得這樣不是很麻煩嗎 要調色溫 高音 低音 還要進工廠模式 又不能直接在菜單調整 那菜單顯示出來的 色溫 高音 低音 字樣又呈灰色遙控健都按不到 不是多此一舉嗎

网友A:
可能要有訊號進去才能調整~
另外圖像模式 標準 改成 自訂 或者 使用者
才能調整下方數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要有訊號進去才能調整~
另外圖像模式 標準 改成 自訂 或者 使用者
才能調整下方數值~

喔 ......................................................................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要有訊號進去才能調整~
另外圖像模式 標準 改成 自訂 或者 使用者
才能調整下方數值~

這塊機板型號在網路都查不到 收到貨檢查看看就發現爆ㄧ顆 圖上打勾 470uf 16v電容 自行更換開機成功
買全新品 竟然寄生鏽 瑕疵品也出貨給我 無言了 算了也不打算寄回大陸去了 死馬當活馬醫 現在霞皮拍賣優點都可以買大陸東西7-11取貨付款 缺點東西沒把關賭運氣
生鏽
會買這塊因為她有色差端 hdmi端x2 但網路都查不到這塊型號 只能查到 乐华高清6M48板工厂模式设置 因為程序 韌體 和賣家灌的都一樣 沒繁體中文 只有簡體中文 所以他圖像模式用戶也就是使用者和自訂意思 後來賣家算是有良心 又寄一塊樂華SKR.03板子補給我 不用貼換錢

   請問我們這論壇有在賣公版嗎! 論壇有看到報名液晶電視維修課程 都是在台北好遠 有高雄 屏東的課程嗎 自己本生是電子科 有在職訓學過冷氣 也在外面做過冷氣維修8年 目前對電視維修很有興趣想學習

网友A:
維修冷氣最近不是很忙嗎??
那有空維修電視??~

楼主:
引用 网友A:
維修冷氣最近不是很忙嗎??
那有空維修電視??~

已經快20年沒修冷氣 轉換當大車司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