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PHILIPS 43PUH6002/96 電源板 K-PL-FH1

楼主(2020-06-14):
PHILIPS 43PUH6002/96 電源板 K-PL-FH1

電阻燒黑R319無法辨識請各位大大幫忙.

网友:
貼圖請用下方連結12樓的方式插入貼圖,除了可以自行決定圖片顯示順序外,才不會造成文字全部集中在帖子上方,圖片全部集中在帖子下方,圖片左上方也會出現檔名影響美觀等問題。

http://bbs.pigoo.com/thread-25903-1-1.html

或者請參考熱心會員fatzeros 做的教學影片︰
https://bbs.pigoo.com/thread-80586-1-1.html

謝謝配合!

你是痞酷會員的等級了,理應做新會員的榜樣,希望下次配合。

※你還有30分鐘以上的時間可以修改,超過時間若未修改本帖關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