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204Dr 80W 恆溫烙鐵想繞一個110V 專用的變壓器

楼主(2020-06-15):
這台安泰信AT204Dr 其實很久以前就在論壇亮過相了,也在我以前的維修實例出現過很多次了。

https://bbs.pigoo.com/thread-60991-1-1.html

這台恆溫烙鐵我也用有了一段時間,它加熱雖然無法像3秒鐘那種瞬熱式的快,但是一般貼牌的936 恆溫烙鐵的加熱與耐用度是無法與它相提並論。
它最大的問題應該是只有做220V 專用,再來就是價格,當初的售價大部份的人應該直接加些錢買進口貨了。

我就是喜歡亂買東西,然後用了一陣子就丟在一邊,這一台也丟在一旁一陣子了,想把它拿給烏骨雞學姐賣掉也賣不了多少錢,拿出來換酷幣,想到220V 不太方便,我看我先來問看看繞一個110V 的變壓器要多少錢好了。

网友:
請問這台能賣多少?

网友A:
實際上是拆開把裡面那顆換一個110V轉25V、9V的變壓器就可以了?分開兩顆變壓器好像也可以?

网友:
死定了!學姐搶頭香。

网友:
我猜在台灣繞一個足瓦的 110 變壓器差不多要五六百元。

這台二手貨應該也能賣個一千元,所以扣掉變壓器的成本還有一點錢能夠回收。

還有 936 是 60W 的,這台是 80W 的ㄧ定是更好用(回溫快),所以也要比 936 賣的貴一些。

网友B:
220V很方便啊!!!!
可以不用改直接標酷幣啊!!!....

50酷幣......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實際上是拆開把裡面那顆換一個110V轉25V、9V的變壓器就可以了?分開兩顆變壓器好像也可以? ...

分兩個變壓器不可能裝的進去

网友C:
訂ˋ製變壓器最好還加個磁屏蔽罩,
免得有時候變壓器放CRT示波器旁時,
變壓器漏磁干擾CRT電子束晃動。

网友:
引用 网友B:
220V很方便啊!!!!
可以不用改直接標酷幣啊!!!....

220我也可以用,我搶
100酷

网友D:
要繞一個110V的專用變壓器,比繞一個110→220麻煩,換個想法會簡單些。

楼主:
引用 网友C:
訂ˋ製變壓器最好還加個磁屏蔽罩,
免得有時候變壓器放CRT示波器旁時,
變壓器漏磁干擾CRT電子束晃動。 ...

哈哈!CRT 現在除了示波器外應該不多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要繞一個110V的專用變壓器,比繞一個110→220麻煩,換個想法會簡單些。

不麻煩啊!只是花點錢,不用自己傷腦筋~~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不麻煩啊!只是花點錢,不用自己傷腦筋~~

110V to 220V有成品可買,會搞東搞西的大大,220V取得更不是問題,所以還是直接拿出來標吧。已經有人出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110V to 220V有成品可買,會搞東搞西的大大,220V取得更不是問題,所以還是直接拿出來標吧。已經有人出價 ...

這一帖不是發在酷幣兌換區,我也還沒有問朋友繞一個要多少錢?再加上烏骨雞學姐好像想要拿去賣........

我還是先問繞變壓器的價格再決定好了

楼主(2020-08-04):
嘿!110V變壓器繞回來一陣子了,還沒空換上。

网友:
這台瓦數大又高級,應該很好用,在流口水了,要是我含慢赚錢,會自己繞一個變壓器。

网友E:
引用 网友C:
訂ˋ製變壓器最好還加個磁屏蔽罩,
免得有時候變壓器放CRT示波器旁時,
變壓器漏磁干擾CRT電子束晃動。 ...

磁屏蔽罩?????什麼樣子的有參考照片嗎?

网友C:
引用 网友E:
磁屏蔽罩?????什麼樣子的有參考照片嗎?

比較15# 與下方兩參考照片。

多穿上去的鐵殼就是磁屏蔽罩。
磁屏蔽罩會較厚一些,洩漏磁場需要導磁材料才能攔下,而鋁銅非導磁材料是不行的。

若見數十~百Khz 那種變壓器外貼銅箔適用於攔下洩漏電場。

就如調整可變電感中周電容,禁用一般一字起子而用陶瓷調整棒,
因為考量電場磁場感應影響。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比較15# 與下方兩參考照片。

自己用鐵板凹一個鐵殼蓋上應該有差不多的效果,就是把磁場限制在一定範圍內,很多喇叭也有差不多的設計

网友F:
引用 网友A:
自己用鐵板凹一個鐵殼蓋上應該有差不多的效果,就是把磁場限制在一定範圍內,很多喇叭也有差不多的設計 ...

沒模具要用鐵板做屏蔽罩,又要兼顧體積,會有些難度,有個取巧的方法,再包一層防熱膠帶,把線路包好,再用鋁箔(剪些細洞),把變壓器包起來,注意散熱(一般非大功率,應不成問題),或可放個溫控開關。

网友:
引用 网友F:
沒模具要用鐵板做屏蔽罩,又要兼顧體積,會有些難度,有個取巧的方法,再包一層防熱膠帶,把線路包好,再 ...

以前的軍用裝備變壓器都是整顆丟進馬口鐵的鐵盒內再灌膠,要隔電磁或隔濕氣一次解決。

現在還有內鐵式的環形變壓器規格更好也沒有屏蔽的需求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F:
沒模具要用鐵板做屏蔽罩,又要兼顧體積,會有些難度,有個取巧的方法,再包一層防熱膠帶,把線路包好,再 ...

之前18#特別提過 ....鋁銅非導磁材料是不行的。

導磁率(磁導率)通常用希臘字母μ
真空是μ 0 =~ 1.2566xxx * 10^(-6) H/m
將此設為1單位時, 與 鋁銅空氣水 差異僅在 xxx 有變化

鐵 200~400 單位
鋼 500~2000單位

使用鋁箔請貼到 300~400倍
原先鐵板的厚度假設2mm
鋁箔 300*2mm = 600mm

或著這樣想 保持空間(空氣導磁率) 禁區 600mm ...

网友F:
引用 网友C:
之前18#特別提過 ....鋁銅非導磁材料是不行的。

導磁率(磁導率)通常用希臘字母μ

請問老師!那還一種很好取得的鉛片,可用嗎?

网友:
引用 网友F:
請問老師!那還一種很好取得的鉛片,可用嗎?

你翻翻谷歌 [鉛 導磁]  , 因該比我記得清楚

1.5~2mm 鐵片 或是1mm 鋼片   是很困難嗎

你實驗磁鐵+鉛片看看  我瞻仰一下...

网友:
100元收購,哈哈

楼主:
哈哈!我光是繞那個110V 專用變壓器就要3百多~~~

楼主:
請問大家覺得什麼東西內部有這種插座可以剪?因為要兩個,實在捨不得花錢買~~~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問大家覺得什麼東西內部有這種插座可以剪?因為要兩個,實在捨不得花錢買~~~

我記得零件櫃裡有,可以剪(撿)。

网友:
沒有去廣德明  訴苦一下嗎 ?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問大家覺得什麼東西內部有這種插座可以剪?因為要兩個,實在捨不得花錢買~~~

PC 電源供應器 4PIN主板接頭...斜口鉗剪掉 多餘兩個孔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