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V8A充電機(功能正常)標酷幣

楼主(2020-06-16):
回收這台充電機,重6.45K舊型變壓器很大顆,矽鋼片有螺絲可拆式,而且銅線只繞約3分之2,繞線架兩層式,隔離效果好,本想拆下變壓器,但是要繞110<>220,或是點焊機等………,我全DIY了,拆開清潔後檢查;只有電流調整鈕卡死,電源只是LED指示燈斷線,想說要繞變壓器(雖比之前的好),已經有就懶得動手,就把它修好看大家用得到嗎?

去年幫機車行朋友修一台,說要趕速率,兩顆12V串聯充,超好用(白天充較安全,一次兩顆,時間可省一半)
10酷幣起標,不限日期,下標請說明用途,只能宅配(運費200元),自取免運費(台中后里,先聯絡時間),由我決定得標者。

重6.45KG

高約21CM

寬約23CM

深約20CM

网友A:
康大 好東西阿
用途說明 :
標來充 電動車電池 有12A  20A  36A  50A的  36A跟50A用於老人代步車

50酷幣  + 運費 (200元)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康大 好東西阿
用途說明 :
標來充 電動車電池 有12A  20A  36A  50A的  36A跟50A用於老人代步車

如果電動車的鉛酸電池是12V串成的,更換電池時應該很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康大 好東西阿
用途說明 :
標來充 電動車電池 有12A  20A  36A  50A的  36A跟50A用於老人代步車

海馬大得標可再利用,太棒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電動車的鉛酸電池是12V串成的,更換電池時應該很好用。

電動車的鉛酸電池 都是串聯的
目前最少的是老人代步車 2顆串連剛好是24V
電動腳踏車 早期是3顆串連36V 目前大都是4顆串連的48V
中型機車俗增鐵架車(目前外勞騎最多)一般都是4顆串連 能改到5顆串連
機車最少是4顆串連 目前我賣的機車最多是6顆串連的72V電量

网友A:
引用 楼主:
海馬大得標可再利用,太棒了。

感謝康大割愛
酷幣已轉 煩請查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謝康大割愛
酷幣已轉 煩請查對

回收物難免雨淋鏽蝕,實際用後 ,覺得好用,可用wd40, 或孔龍191,從縫隙往內噴勻,可延長壽命。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收物難免雨淋鏽蝕,實際用後 ,覺得好用,可用wd40, 或孔龍191,從縫隙往內噴勻,可延長壽命。 ...

感謝 康大
物件已收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