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手持USB電扇基板問題(無規格型號)

楼主(2020-06-16):
手持電扇 無規格型號
因為公司同事買了好幾台
目前壞2台,想修看看

拆開後 檢測 風扇正常 給USB電會轉 交叉測試後發現是電路板問題
故障狀況描述: 風扇不轉但可充電

單純送電時 輸出正常約7.4V  插上風扇 輸出變為 2.3V 推不動風扇
正常品則可正常輸出7.8V 風扇可以正常轉動
右下102電組 量測斷路 更換後仍然沒有正常

晶片型號DW01KA 8205 FM3608

電路板正面
電路板反面
測試狀況
外觀

网友A:
DW01KA --->充電保護ic
8205      --->MOSFET
風扇不轉但可充電
FM3608  --->DC-DC  升壓ic
http://www.superchip.cn/Private/ ... 498125165006379.pdf

配合的在正面mosfet A2shb  (SI2302) 先檢查看看是否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DW01KA --->充電保護ic
8205      --->MOSFET
風扇不轉但可充電

回大大
A2shb 拆掉後故障狀況相同

PS.有另一台是這顆IC燒掉,移除後插USB仍可以正常使用
我把拆掉這顆A2SHB移到另一台上有修復了 所以A2shb 應該是好的

网友:
要不要檢查貼片電阻,雜牌的貼片電阻功率都很小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大大
A2shb 拆掉後故障狀況相同

如果需要A2SHB 我還有可送你(好像還有A1SHB),以前討論帽T熊的時候買的

既然是升壓問題,加上A2SHB沒掛的話
那兇手就是FM3608 ?

网友:
檢查一下大顆的電感器及fm3608旁邊的ss14二極體

楼主:
續檢查FM3608的 Vin 插USB2電壓為DC4.6V 插上附載後Vin降為DC2.2V無法推動風扇
SS14檢測正常
直接在FM3608 Vin 輸入DC5V 風扇正常運轉  FM3608應該沒壞?

网友:
我有一隻同型的... 要按壓馬達中間才會轉動....

网友B:
我把他拆開發現馬達粘死在外殼上 無法拆開修理電路...

所以在後面加裝一顆螺絲..把電路板接觸不良的地方頂上去... 完修 0...0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把他拆開發現馬達粘死在外殼上 無法拆開修理電路...

所以在後面加裝一顆螺絲..把電路板接觸不良的地方頂 ...

已經有交叉比對過, 確認是電路板的問題了  風扇在另一塊電路板上有正常運轉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經有交叉比對過, 確認是電路板的問題了  風扇在另一塊電路板上有正常運轉 ...

所以我猜是 電路板有短路線太細電流過不去 0.0 ....

要不你把 零件一一搬去另一塊好的電路板 看看 . 應該很快能找到問題

网友:
試試補焊,電路板馬達的全部PIN腳,尤其是 1# 照片二裡靠近D2那隻腳。

扇葉到馬達 固定點,這些力距震動機械應力等等的支撐點 ,
全壓在電路板馬達的PIN腳上,
錫裂不會是偶然的。

值得往這方向懷疑一下。

楼主:
經過一連串測試發現原來是開關問題
下圖的圈點是個觸點,旋鈕轉到底會順便把電源切斷反之則會打開
清潔無效
最後乾脆連起來,廢掉開關功能!
相對的電池也無功能了,一並拆除
變成一個只能插USB的桌扇了
此案完修

网友:
引用 楼主:
經過一連串測試發現原來是開關問題
下圖的圈點是個觸點,旋鈕轉到底會順便把電源切斷反之則會打開

有相同的東西(電路板)可以比對應該很好修才對(可以找出故障零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