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例分享] 飛利浦GC515蒸氣掛燙機 蒸汽無法噴出 除垢 除鈣 程序

楼主(2020-06-16):
這台要感恩EdwardHsu123大大。
https://bbs.pigoo.com/thread-80978-1-1.html

阿斯沒用過掛燙機。倒是看窗簾同業用過。

聽說這台噴不出蒸汽。試試看,注水,插電。
TMD,隔壁又在撞牆............咦?聲音不太像。
靠近噴嘴聽,原來是蒸汽有點堵ˋ住,噴不太出來的聲音。

拆............,呃,沒有啦,本來這邊就有點開。

那麼,要如何踏出第一步?
阿斯隱約有一種想法,不過還是看一下原廠說明書。
我擦,被原廠打臉。
只准加水,其他一概不行。

原廠有個除垢程序,看了幾百遍,完全沒提要怎麼加除垢劑。
後來我終於懂了,原來是廢話一堆,不曉得在閃什麼責任。
它的內容就是:當你看到水箱裡有渣渣,注水後倒水沖掉,這叫做除垢程序。

阿不管啦~老夫就是要硬幹。

搖搖搖,讓檸檬酸溶解。

硬上。

神奇的事情發生了,主人,你可以許三個願望............

沒有ˊ撞牆聲了。
試燙前。

試燙後。
一手抓住布一手拿噴嘴,邊緣不太好操作。
中間算是還不錯。
Yeah~成功~

网友A:
隔壁又在撞牆............ << 是... 床?? (笑)

网友B:
太棒了,感謝REX大大減少一件電子垃圾

楼主:
引用 网友A:
隔壁又在撞牆............

想要叫又怕被聽到。
最後變成的那種悶悶的聲音。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太棒了,感謝REX大大減少一件電子垃圾

其實我測試時,有感覺阻塞得不很嚴重。
感謝EdwardHsu123大大讓出。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其實我測試時,有感覺阻塞得不很嚴重。
感謝EdwardHsu123大大讓出。 ...

但我測試時也有把噴嘴移到耳邊聽看看,卻沒聽到什麼聲音,可見應該塞的很嚴重
不然就是我家壁隔也在敲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但我測試時也有把噴嘴移到耳邊聽看看,卻沒聽到什麼聲音,可見應該塞的很嚴重
不然就是我家壁隔也在敲牆{ ...

難道是被貨運給震鬆了?

网友C:
如果是水垢的話
用RO水慢慢去溶解掉或許也是可行的方法

之前我家的茶壺卡一堆水垢
後來改用逆滲透以後,煮沒多久那個水垢就會自己掉落
卡在象印熱水瓶內膽的那個超頑強水垢也會慢慢被溶掉
(後來要判斷RO膜有沒有破就是去看熱水瓶裡面有沒有卡水垢)

所以原廠的說明書除垢程序,應該改成加純水或RO水?

不過,還是硬幹這方法比較給力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水垢的話
用RO水慢慢去溶解掉或許也是可行的方法

我有相同的經驗。

家中的三道式濾水器,換濾心的日期,都是靠記憶。
想當然耳,每次都會忘記。
不過燒開水時,發現壺底有水垢,就表示該換濾心了。

換好濾心,先燒開水。
壺底的水垢,等有空再刷洗。
沒承想,燒幾次開水後,水垢不見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水垢的話
用RO水慢慢去溶解掉或許也是可行的方法

問題是溶掉的水垢到哪裡去了?
倒掉?還是喝下去?

网友:
引用 网友D:
問題是溶掉的水垢到哪裡去了?
倒掉?還是喝下去?

必須是喝下去

是說非純水本來就會有東西溶在裡面

网友E:
雷大...
要加水...最好是用蒸餾水或是RO水
不然很快...就會又塞住了!!
老灰狼已經拆修過幾十台(營業用蒸氣掛燙機)
一般的從業使用人員都貪圖方便...
自來水給它加一加...就硬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雷大...
要加水...最好是用蒸餾水或是RO水
不然很快...就會又塞住了!!

這我知道啊。
不過沒在怕的,再塞,再給它酸洗。

比較震撼的是,修過幾十台...修過幾十台...修過幾十台...
哇~亞瑟王賺飽飽~

网友F:
我的印象是幾乎接觸蒸氣設備若要對人體無害或食用(三溫暖、餐廚、燙衣物.....),使設備延長壽命降低拆卸維護,幾乎都是有混一定比例的鹽使水軟化。
自然界就屬海水,或無根水(雲(純水))。

网友G:
引用 楼主:
這我知道啊。
不過沒在怕的,再塞,再給它酸洗。

好像跟汽車水箱一樣
很多人沒在怕的加自來水...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的印象是幾乎接觸蒸氣設備若要對人體無害或食用(三溫暖、餐廚、燙衣物.....),使設備延長壽命降低拆卸維 ...

我還以為一定要用離子交換樹脂,原來還有加鹽這招。
猜是用在水量大,設備又不易生鏽的設備。

楼主:
引用 网友G:
好像跟汽車水箱一樣
很多人沒在怕的加自來水...

沒在怕的,塞壞了,換水箱。
面對它,處理它,放下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