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Digitech GNX4 吉他綜合效果器維修 Part 1

楼主(2020-06-16):
首先感謝FB:Rick Hwang 贈送

故障原因:燈號異常,無法正常開機。
以下看圖說故事;
1.檢測電壓異常,±12V供電異常,7912故障,這組電壓供電給 opa。
2.部份電容esr過高,更換。
3.DSP 異常,手指測溫過高,燙手!
4.對岸進料更換後,開機顯示 GNX4,所有按鍵無法操作。
5.更換DSP後,需作Hard reset.

ps.
要作硬體Reset 需將踏板裝上,這部份待下回有結果再做第二回合發文。
關於這類樂器相關硬體的維修文,國內外都非常少,但本著死馬當活馬醫的精神,就研究看看了。

GNX4正面外觀

网友A:
DSP那顆好像要開發韌體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DSP那顆好像要開發韌體的

現在問題的關鍵就卡在這裏了,原機在 DSP 的儲存空間放了什麼程序,至少是啟動程序吧?

參考資料能找到的實在太少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現在問題的關鍵就卡在這裏了,原機在 DSP 的儲存空間放了什麼程序,至少是啟動程序吧?

參考資料能找到 ...

硬體資料ti都有公開,但模擬硬件音頻訊號處理的算法在flash裡面, 需要 16 byte密碼

原廠有提供更新的下載就有機會 不然......該考慮放棄

网友:
樓主厲害 有心要修復
如果是小弟我處理完所有電壓IC功能還不ˋ正常
看到MCU內有FLASH就會放棄修理了....
只要壞到MCU 根本就沒辦法修好
1小弟沒門路拿到原廠MCU韌體資料
2手上也沒有對應的燒錄器
3如果可以汰舊換新也可以省這些煩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