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馬賽克磁磚上的陳年黑斑如何清除?
關閉

楼主(2020-06-16):
原黑斑上放洗衣機十多年,這幾天用大部分清潔方式都無法去除,黑斑摸起來粗粗的,請問有何方式?謝謝
再處理不了,就用砂輪機伺候!

网友:
鹽酸+刷子

网友:
濃度不夠

楼主:
鹼片都用上了,其他地方乾乾淨淨......這塊黑斑一樣躺在那

楼主:
再處理不了,就用砂輪機伺候!

网友:
五金行賣的磁磚清潔劑試試看

网友:
3M魔利萬用去污劑
之前用過,神奇的有效!
就常常被我當萬金油來測試使用

网友:
1. 也許是霉菌污漬,小片瓷磚老舊已經磨花表面,霉根深入瓷片內
網路搜一下 除霉劑/去霉劑   例如:威猛先生去霉劑   花王的魔術靈系列 浴室去霉劑

對準發霉的部位噴個幾回,並靜置一小時後再以乾淨的抹布擦拭

2.  鹽酸不會傷瓷,但是侵蝕瓷片邊的水泥,成目視可見多孔體
    以後積水更易髒污生霉,霉根更深

楼主:
引用 网友A:
鋼絲刷
https://bbs.pigoo.com/thread-76749-1-1.html

所以我說要用砂輪機(扶輪打)拋最快,會傷磁釉,再細拋就好,(我沒那閒功夫)

网友:
樓主上來發問,併看回覆時...我已將汙垢處理好了!

网友:
1.威猛先生除黴劑:對人體有毒性,少用,在汙漬處噴上等待5到10分鐘,用刷子用力刷,來回數次即可
2.醋酸水加少許小蘇打:比例水50趴醋酸50趴加入少量蘇打粉,先將汙漬處鋪上厚衛生紙,將衛生紙噴濕然後每隔30分鐘噴一次等待4小時,汙漬就會軟化可以清潔掉

來自個人經驗

网友:
廚房紙巾折厚覆蓋範圍.淋上漂白水.稍微壓接觸.放一晚上.隔天用刷子看看.我廚房矽利康霉斑無法刷乾淨.都是用這方法

网友:
貼圖請用下方連結12樓的方式插入貼圖,除了可以自行決定圖片顯示順序外,才不會造成文字全部集中在帖子上方,圖片全部集中在帖子下方,圖片左上方也會出現檔名影響美觀等問題。

http://bbs.pigoo.com/thread-25903-1-1.html

https://bbs.pigoo.com/thread-80586-1-1.html

謝謝配合!

你是痞酷會員的等級了,理應做新會員的榜樣,希望下次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