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粘合電線?

楼主(2020-06-17):
有方法可以DIY將電線粘合成排線狀嗎?

粘合像下面這樣

試過快乾和熱熔膠,雖然有粘起來,但外層會變得糊糊的難以回收。

网友A:
『奈米3D固化膠』,黏上後用紫外燈加速固化。
要移除用熱風槍就能軟化

网友B:
重新買整排的來撕需要的線數,這種東西價錢很低,自己搞划不來吧!黏膠也是要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奈米3D固化膠』,黏上後用紫外燈加速固化。
要移除用熱風槍就能軟化

謝謝推薦,我會參考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重新買整排的來撕需要的線數,這種東西價錢很低,自己搞划不來吧!黏膠也是要錢的。

因為有時想用不同的線徑,也為了好整理。有買過整排的,撕了一堆

网友C:
1. 一定要扁平狀? 不可以用束帶綁起來?
2. 把線一條一條並排粘貼在膠帶上?

楼主:
引用 网友C:
1. 一定要扁平狀? 不可以用束帶綁起來?
2. 把線一條一條並排粘貼在膠帶上? ...

如果是扁平狀會比較方便,用透明膠帶的話應該可行。

扁平的話對接上比較方便辨識,下圖是用快乾粘的,易有傷腦筋的殘膠。

事實上是希望這包亂成一團的電線可以制作成排線利用

网友:
我之前是有試過把 "線頭" 的部分黏起來用過,我就是拿了紙膠帶把他們黏起來用的,是還可以啦,不過怕之後要撕掉會黏黏的

网友D:
先用透明膠帶黏在一起,另一面在用強力膠補在兩條線的中間,等強力膠乾後,撕掉透明膠帶,就跟排線一樣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先用透明膠帶黏在一起,另一面在用強力膠補在兩條線的中間,等強力膠乾後,撕掉透明膠帶,就跟排線一樣了。 ...

真是聰明的好方法,感謝。